一个LED的N种玩法(三)----General Timer

楼主:
一个LEDN种玩法 ()---General Timer

Author: chenzhufly

Email: chenzhufly@126.com

写完两篇终于等到timer上场了,前面已经有网友提议可以用timer来玩LED,那好吧,在这里我来感受一下timer是怎么操作LED的。Come on……

LPC1343有三种timer

1.  一般的计数器或定时器 ---- General counter/timer

2.  系统节拍定时器 ---- system tick timer

3.  看门狗定时器 ---- watchdog timer

这里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一般的计数器或定时器,首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吧。

一. LPC1343计数器或定时器概述

LPC1343拥有232位和216位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被用来统计系统衍生时钟的周期数。有4个匹配寄存器,可选择在规定的时间内产生中断或执行其他操作。每个定时器/计数器还包含1个捕获输入,用来在输入信号变化时捕获定时器瞬时值和产生中断。

具有的特性:

-    两个32位的定时器/计数器,各带有一个可编程的32位预分频器;

-    计数器或定时器操作;

-    一个32位的捕获通道可在输入信号跳变时捕捉定时器的瞬时值。捕获事件也可以产生中断;

-    432位匹配寄存器,允许执行以下操作:

. 匹配时连续工作,在匹配时可选择产生中断;

. 在匹配时停止定时器运行,可选择产生中断;

. 在匹配时复位定时器,可选择产生中断。

-    4个与匹配寄存器相对应的外部输出,这些输出具有以下功能:

. 匹配时设为低电平;

. 匹配时设为高电平;

. 匹配时翻转电平;

. 匹配时不执行任何操作

timer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如果还有兴趣,可以看看相关的寄存器,看看怎么设置的,这里就不叙述了。直接跳过……呵呵

. 计数器或定时器底层驱动

LPCXpresso的测试代码中,已经实现了计数器或定时器底层驱动,两个文件分别为timer.ctime.h。主要函数如下:

void delay32Ms(uint8_t timer_num, uint32_t delayInMs);

产生毫秒级延时,延时长短由参数delayInMs确定

void enable_timer32(uint8_t timer_num);

使能定时器

void disable_timer32(uint8_t timer_num);

关闭定时器

void reset_timer32(uint8_t timer_num);

复位定时器

void init_timer32(uint8_t timer_num, uint32_t timerInterval);

初始化定时器,时间长度由参数timerInterval确定

void init_timer32PWM(uint8_t timer_num, uint32_t period, uint8_t match_enable);

初始化TimerPWM模式

void setMatch_timer32PWM (uint8_t timer_num, uint8_t match_nr, uint32_t value);

设置PWM的匹配值,主要是对MR0MR1MR2MR3赋值

void TIMER32_0_IRQHandler(void)

void TIMER32_1_IRQHandler(void)

Timer01的中断处理函数

. 示例代码

介绍完底层函数以后,我就开始使用这些函数,实现控制LED的操作。

1.  使用delay32Ms()实现LED闪烁,如下所示: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delay32Ms(0,500);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N );

    delay32Ms(0,500);

注意:这里的delay32Ms和前面所说的delay实现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2.  使用timer中断,这个官方给的例子程序就是,呵呵,还是把代码切上来。

  init_timer32(0, TIME_INTERVAL);//初始化timer0TIME_INTERVAL10ms

  enable_timer32(0); //使能timer 0,这样中断处理函数开始工作

  GPIOInit();//初始化IO

  GPIOSetDir( LED_PORT, LED_BIT, 1 );//设置ledIO为输出

  while (1)

  {

    if ( (timer32_0_counter%LED_TOGGLE_TICKS) < (LED_TOGGLE_TICKS/2) )

    {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 else

    {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_ON );

    }

    __WFI();//在两个timer中断之间,进入休眠状态

}

3.使用PWM模式,这个可以实现LED亮度的渐变的,不过要焊接额外的LED,作罢,哈哈。。。。提供个参考代码,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init_timer32PWM(0,period,0x04)//初始化timer00x04对应timer0MAT2模式,输出IOPIO0_1,可以在PIO0_1上接个LED看看效果,我就不做啦

enable_timer32(0); //使能timer 0

setMatch_timer32PWM(0,2,period1)// 2表示timer0MAT2模式,period1

timer反转时间需要修改的值,也就是修改了init_timer32PWM中的period

PWM模式没有做实验,谁做了发上来,非常感谢!General Timer只写到这里啦!

一个LED的N种玩法_三_----General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LPCXpresso的测试代码在哪

我找不到,请提供详细步骤将LPCXpresso的测试代码叫入到工作库,谢了

网友:
求助

找不到timer.c和time.h

网友:
给我发几份程序吧

我刚接触LPCXpresso,能不能把你们编的程序连同头文件发给我,我想参考参考,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好是lpc11c24或11u14的程序,还有就是最好是nxp的板子,请qq邮箱为351901628@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