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电路中R1的取值

楼主:
如图是本安型防爆电源,求助该电路的R1的阻值由什么决定。就是说R1的取值范围。

网友:
R1和R4的阻值分压决定T1的基极偏置,总电压是整流后的电压。同时,建议楼主看看“晶体管电路设计”第10章的内容。

网友:
关键是看A点,由鸡耳伙夫定律可写出A点的电流的关系:

● I(R1)+I(Tb1)=I(R4)+I(Tc3) ... ①

其中因VA是可估算的:V(A)=U0+V(Rc)+0.7V≦U0+1.2V
T1基极电流也可估算:I(Tb1)≦I0/hFE(T1)
正常工作时T2截止,T3集电极电流I(Tc3)有个1mA就行,别让它<0。
另外T1集电极电压(整流后的电压)也是已知的,
这样据①式可算得I(R1)的最小值,并由Ω定律计算出R1的最大值。

网友A:
A点的电流是这么流的么?T1的基极电流应该是从A向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点的电流是这么流的么?T1的基极电流应该是从A向上的吧。

你说得对,俺标错方向了,更正一下:

● I(R1)=I(Tb1)+I(R4)+I(Tc3) ... ①

网友:
晶体管  稳压电源
很典型

网友:
下面是老师的解释。
由于这是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故输入和负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输出应该保持不变的。所以我们选择比较极端的情况来考虑,当输入最小,负载最重时,此时R1的取值应该是最大的。
T1管正常工作时Uce上应该有一个最小压降(这是管子的特性),而T3管此时基本不导通(我不是很明白),流过的电流最小不予考虑,也就是说,A点的电流基本上全部用来提供T1管的基极电流。此时容许的最大输出电流除以T1管放大倍数,就能得到基极电流,然后欧姆定律得到最大电阻R1。
最小电阻R1是由稳压管决定的,这个电流不能大到烧毁稳压管。

网友:
上面说法大致是对的:

 1、当输入电压最低,负载最重时确定R1的最大值。此时T1最大程度导通,T3近乎截止,I(R1)=I(Tb1)+I(R4),注意由R1提供给A点的电流除T1基极外,还有被R4分走的一部分。
 2、当输入电压最高,负载为0时确定R1的最小值。此时T1几近截止(只有R2、R3在用电),基极电流极小,I(R1)≒I(R4)+I(Tc3),不能让I(Tc3)大到烧稳压管。这里要注意的是流过稳压管的电流除I(Tc3)外还有从R5来的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