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的SSP 部分翻译!!

楼主:
    做啦下调试, 现在将SSP 部分的英文资料 做下翻译!!!

    SSP: Synchronous Serial Port    同步串口

            1.此SPI模块等,对所有LPC111x部分。第二个SPI的块,SPI1,可以用LQFP48和PLCC44封装。 SPI1不封装的HVQFN33。

            注:两个完整的SPI模块包括SSP的功能集,和所有注册名称使用过SSP的前缀.

            2.特征

                   *与摩托罗拉的SPI兼容,4线TI SSI和国家半导体Microwire总线。

                   *同步串行通信。

                   *支持主从操作。

                   *用于发送和接收8帧FIFO。

                   *4位到16位帧。

            3.一般说明

                   在SPI / SSP是一个同步串行端口(SSP)的控制器总线或Microwire能够运作一个SPI,4线SSI。这可以与多个主人和从机的总线。只有一个主机和一个从机上的CAN总线通信在一个给定的数据传输。数据传输原则上是全双工,同位帧的4至16位大师的数据流从主到从,从从到总。在实践中往往是一个流动的情况下,只有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意义的数据。

                    该LPC111x有两个SPI /同步串行口控制器。

           4.引脚说明

                    SCK0/1  SSEL0/1   MISO0/1  MOSI0/1

                    该SCK0功能引脚复用3个不同的地点(2包的位置上HVQFN)。使用IOCON_LOC寄存器,选择一个物理位置寄存器IOCON为SCK0功能,除了在选拔的功能。该SCK1脚不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勤劳的娃  呵呵

网友:
可惜没有申请下来M3 的板子!

有机会继续, 多多贡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以后机会相当的多 加油吧

网友:
貌似已经发了好多帖子了~ 我都看累了~

网友:
更新1

 5.时钟和电源控制

     SPI块门控由AHBCLKCTRL寄存器(见表3-19)。周边SPI时钟,这是预分频器所使用的SPI时钟分频器,由SSP0/1CLKDIV寄存器(见第3-4.15)控制。

     SPI0/1_PCLK时钟可以由SSP0/1CLKDIV寄存器(见第3-4.15)禁用,SPI模块可以由AHBCLKCTRL寄存器(表3-19权力)禁止节能的。

网友:
更新2

6.寄存器描述

     SPI寄存器的地址在表11-166 11-165中显示。

注:注册名称使用SSP前缀,表明有充分的SPI控制器SSP的能力。

165。注册概览:SPI0(基地址0x4004 0000

SSP0CR0/写控制寄存器0x000。选择串行时钟速率,总线类型和数据大小。

SSP0CR1/写控制寄存器0x004 。选择主/从和其他交通工具。

SSP0DR/写数据寄存器0x008。填补写入发送FIFO和接收FIFO读空。

网友:
更新3

SSP0SR 状态寄存器 0x00C

SSP0CPSR /0x010时钟预分频寄存器

SSP0IMSC /0x014设置和清除中断屏蔽寄存器

SSP0RIS  /0x018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

SSP0MIS  /0x01C蒙面中断状态寄存器

SSP0ICR  /0x020 SSPICR中断清除寄存器不适用

[1]复位值反映了在使用位只存储的数据。它不包括保留位的内容。

网友:
怎么还有字数限制!!!!!!

怎么还有字数限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10000字符吧 因为太长了 会让人产生视觉疲劳:)

网友:
只好 传传文件啦

只好传文件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恩 多放些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