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程序老编译不过去,,如何整????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enpin is
port(clk:in std_logic;--输入时钟
cmd: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分频指令cmd
clkout:out std_logic);--输出时钟
end fenpin;
architecture arch of fenpin is
signal clkt:std_logic:='0';
begin
process(clk,cmd)
variable cnt: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others=>'0');
begin
if cmd="00000000" then--如果是0则不分频
  clkt<=clk;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nt>=cmd-1 then--计数cmd次clkt翻转一次,即可实现2*cmd次的分频
   clkt<=not clkt;
   cnt:=(others=>'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clkout<=clkt;--输出
end process;
end arch;

我自己写的分频程序,,编译以后
1.用9536   显示资源不够,,报警
2.改用9752  资源好象是够了,,但又出现附件的报警画面,,如何整??

网友:
请楼主给出你的要求,感觉你的设计没有入门。

网友:
请参考下面的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RE_DIV1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D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H     :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CH_FRE_DIV1 OF FRE_DIV1 IS
SIGNAL CLK_OUT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D=X"00") THEN
   H<=CLK;
  ELSE
   H<=CLK_OUT;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VARIABLE CNT,CNT1 : INTEGER RANGE 0 TO 20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0) THEN
      Cnt:=(2*CONV_INTEGER(D)-1);
     Clk_OUT<='1';
   ELSE
     Cnt:=Cnt-1;
     Clk_OU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_FRE_DIV1;
只是拨码开关为全0,不分频;然后根据拨码开关的输入值乘以2进行偶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