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的N种玩法(四)----system tick Timer

楼主:
一个LEDN种玩法()

----system tick Timer

Author: chenzhufly

Email: chenzhufly@126.com

一.system tick timer 概述

系统节拍定时器是LPC13xx系列微控制器内核的组成部分。系统节拍定时器是24位定时器,为操作系统或其它系统管理软件提供固定间隔的中断有的文档说为固定的10ms中断,这是有误的,看后面的测试程序。

系统节拍定时器结构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得出来,system timer有两个时钟system clock systick clock,它们之间如何选择和切换呢?请看CTRL寄存器的2bitCLKSOURCE0,选择system clock;置1,选择systick clock。还有一个寄存器SYSTICKCLKDIV用来设置分频数的。

system tick timer相关寄存器如下:

明显可以通过改变LOAD的值能改变中断的时间间隔,详细的说明请看手册。J

当然和时钟也是有关系的嘛

二.参考例程

#define DELAY_LEN 2000    //闪灯间隔2S

volatile uint32_t msTicks;

//system tick timer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判断两次的时间间隔有没有到设定值

__INLINE static void Delay (uint32_t dlyTicks) {

  uint32_t curTicks;

  curTicks = msTicks;

  while ((msTicks - curTicks) < dlyTicks);

}

int main (void)

  //初始化LED

  GPIOInit();

  GPIOSetDir( 0, 7, 1 );

  //设置systemtick1ms中断,详细计算过程请看《LPC1343 USER MANUAL》的255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 (1);

  }

  if ( !(SysTick->CTRL & (1<<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

    LPC_SYSCON->SYSTICKCLKDIV = 0x08;//参考CTRL寄存器设置

  }

  while (1)

  {

      GPIOSetValue( 0, 7, 1 );//LED

      Delay (DELAY_LEN);

      GPIOSetValue( 0, 7, 0 );//LED

      Delay (DELAY_LEN);

  }

}

仔细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例程其实是LPCXPresso自带的,呵呵。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 !!! LED又闪起来啦,GOGOGO………….

一个LED的N种玩法_四_----system tick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网友:
很强大嘛、、、、、 顶一个

网友:
想看楼主LED点亮起来的感觉 呵呵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