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这个报警什么原因??

楼主:
ISE这个报警什么原因??

网友:
原因是ISE 不是完全破解版,软件授权问题。建议用ISE的破解版

网友:
ISE的破解版如何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友:
网上找个一个ISE 完全破解版的的软件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