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7年A题音频信号分析仪的前端电路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是这个题目,对于前端电路的程控放大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程控放大应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
晕~ 一个小时了。没人来回复啊~

网友:
提两个想法,仅供参考 1. 选个可变怎么增益的放大器 2. 用数字电位器作为反馈电阻,调节放大增益

网友:
常用的: 可控增益放大器(如AD603) 模拟开关芯片选择运放不同的反馈电阻 个人觉得题目中的信号不是很小,不需要分量程。

网友:
你的主控电路 是 用什么做的呀 FPG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