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制式的图像数字处理后显示到小液晶屏

楼主:
我想把PAL制式的视频信号经过视频AD后转换成数字的,然后显示在2.4存的小液晶上,可是对图像不怎么了解,但是又很想弄,希望高手给点意见。深表感谢!!!

网友:
1.建议看PAL制式相关知识,了解电视信号的行,场扫描等知识。了解电视的现实原理;
2.建议用FPGA+FIFO+2.4寸屏结构

网友:
回复楼上

我看到一款解码芯片可以把该信号转成数字的信号,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要后面存储,显示就行了啊???

网友:
具体芯片的功能,我没看过,不感妄加评论!

网友:
回复楼上

现在有那种2点几寸的小液晶支持VGA接口吗

网友:
不知版主可能找到,原先在该论坛上发过一片,一个人把摄像头的信号好像是AV信号处理放在手持的液晶上显示,为了方便在安装大型摄像头时不用来回的一边调一边在电脑上看调的效果,直接用手持的液晶显示的,不知道版主可以找到这篇帖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要实现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8672-1-1.html
这个帖子中的沙发层的效果?主要是色彩空间的转换。如果屏能支持656格式的数据那就很好办,把行场信号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
回复7楼

对,就是这个贴,感谢soso!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8楼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了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大家不到 这里 帮顶 看不到精彩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5&extra=#pid344196
   支持  西门    尽快        看到精彩

网友:
等待西门的大作

网友:
期待西门大侠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