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熔断自愈电路

楼主:
    该装置的电路工作原理见图6。当保险丝FU1完好时,氖泡ND被短路不亮,同时LSE的①、②脚串通,此时LSE的④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截止,单向可控硅VS无触发电流不工作,继电器J无电流不吸合。一旦FU1熔断,相当于LSE的①、②脚回路断开,于是LSE的④脚输出低电平,三极管VT导通,在电阻R3上产生的电压降到使VS导通并自锁,继电器J励磁吸合,接通了第二根保险丝FU2,使负载RL继续工作。如果第二根保险丝FU2又熔断了,此时氖泡ND点亮,说明电路中存在故障,应检修后再通电工作,以免引起更大的故障。

网友:
保险都烧了。。。还不是故障?
来回   换    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