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so问题求教

楼主:
有两个问题;

1、LPCXpresso调试的时候怎么设置断点。

2、LPCXpresso工程文件只能导入压缩文件吗,而且还必须是ZIP格式的?有什么办法导入非压缩文件格式的文件呢?

望指教!

网友:
哈哈,我也试了,导入非压缩文件还真搞不定。而且还不能直接打开工程文件。

网友:
断点倒是可以设置,直接双击行数前面就可以设置断点和消除断点。

网友:
导入文件夹的方法如下:不过我刚才第一次导入时,产生了递归,创建了一个超长文件,删除不了。最后在网上找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解决的方法,可以见我的另一贴: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display.php?fid=109&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