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PCXpresso时,导致文件名过长无法删除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在使用LPCXpresso,不小心导入项目时不小心导致文件夹创建出现了恐怖的递归,创建了一个超级长的文件夹。尝试着删除,资源管理器,或者命令行下del都用了,还是搞不定。网上查了后,终于解决了。

        我到这个地方http://download.zol.com.cn/detail/10/91484.shtml下载了robocopy(vista中自带,不用下载),然后解压再把robocopy.exe放到系统文件夹systerm32里。试着在那个存在超长文件夹下所在目录创建了一个空目录t1,然后点击“运行”,输入CMD。把目录转入长文件夹输入:

              Robocopy /MIR t1 longlongpath

        如长文件名为E:\LPC1114,则在LPC1114内新建T1.输入:E:\LPC1114>ROBOCOPY/MIR T1 LPC1114

说明:上面的longlongpath指的是超长文件夹的文件夹

        命令行运行,在一阵疯狂滚屏之后,longlongpath被拷贝成了t1,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空目录!

十分感谢http://www.cnblogs.com/MichaelPeng/archive/2009/05/18/1459654.html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重新做的系统!

网友:
好像是不停的写内存了……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伙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下次再来了,你不是又要做系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