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是16位的单片机吗

楼主:
PIC

网友:
PIC只是一个牌子而已,有8位 16位 32位的

网友:
pic是microchip品牌下的单片机名,他有很多种,PIC16系列的,我用过的16F873,是8位机,18系列的是16位的,新品也有32位的。看你要做什么了。

网友:
pic与PLC相似.
不过PIC是单片机.有8,16 32位之分。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与PLC相似.
不过PIC是单片机.有8,16 32位之分。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

你要说啥?怎么牵涉到PLC了,
lixiaohai8211说的很准确,另外PIC因为是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分离的哈佛总线结构,因此其还有一种特色就是指令数据位不一致。
如PIC的8位系列单片机则数据总线是8位但低档、中档和高档的PIC系列单片机分别有12位、14位和16位的指令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