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黑漆怎么去除,那种黑漆很亮很光滑,感觉象树脂之类的东西,怎么去掉他?

楼主:
PCB上的黑漆怎么去除,那种黑漆很亮很光滑,感觉象树脂之类的东西,怎么去掉他?

网友:
黑漆?用刀片背挂.....

网友:
用无水乙醇试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刀片好点……

网友:
哪种黑漆,有种油基墨,用来标记光滑面板,需要专用清洗液才能洗掉,还有一种是乙醚墨,酒精就能洗掉。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更应该是酒精就能搞定的焊接芯片是留下的东东。可以酒精先试试。。对板子不会有影响,如果用刀的话会伤到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