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原创]这类干扰怎么办?——2009新春反思[附工程实例]

楼主:
[原创]这类干扰怎么办?——2009新春反思
2009年新春伊始,在汇集、总结几年来对干扰原因(因素)的初步认识基础上,我们不妨来个“反向思维”,以求探索干扰的有效解决办法。
你做过安防工程吗?这样直接提问,虽然有些唐突,但还都可以回答“做过”。但是,如果我问:“你做工程时,亲手制造过干扰吗”?多数人会觉得“莫名其妙”,把工程做好就不错了,谁还会“亲手制造干扰”呢?
总结多年来的工程实例,看看下面一些可以产生干扰的因素,虽然你不会全都经历过,但不会一个也没经历过吧!?
1.BNC头接触不良会造成干扰——属于施工水平和经验问题,也有BNC公母头质量问题和75/50欧姆混卖混用问题;
2.电缆伤断造成干扰:穿管时拉断电缆,垂直或倾斜自承重布线拉断电缆——如电梯视频线,弱电井多路捆绑垂直走线等——属于施工水平和经验问题;
3.使用了劣质(铁质)电缆,产生了干扰——属于图便宜,质量的报复;
4.摄像机因素造成干扰:摄像机本身质量问题,输出视频信号中含有干扰信号——属于产品配套选型失误,检测制度不科学,不严格。
5.摄像机电源因素造成干扰:电源适配器质量不好,波纹太大,实际供电功率不够;集中供电线路衰减太大,电压太低;设备漏电等——属于产品配套选型失误,检测制度不科学,不严格。
6.主机问题:相邻通道串扰,采集卡或主机质量问题等产生了干扰——不能很快判断出是主机问题,盲目的在其他传输环节找原因;
7.引入了电网传导干扰——电源没有净化——属于系统抗干扰设计经验不足;
8.云台运动时,视频信号闪动;红外夜视晚上背景有噪点,画面一层白雾等——以为是干扰;
9.系统多点接大地引入地电位环路干扰:摄像机安装在接地金属物体上,金属立柱,金属塔架,接触了建筑物钢筋,电缆破损触到接地金属体等等——属于施工经验不足,不当的失误;或者使用了不合格防雷器,被个别防雷厂家“等电位体连接”误导,把摄像机外壳接了大地——属于系统抗干扰设计经验不足。
10.其他工程中各种“低级错误”造成的干扰现象。网上很多干扰求助帖子,网友热情满腔,求助人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很多原因是源于一个“低级错误”,不好意思来了。
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安防工程的视频干扰现象;
这些因素造成的干扰现象,“五花八门,包罗万象”;
这些造成干扰的因素,都与主观因素有关系——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这类干扰现象,几乎占了“干扰求助案例”的大多数。
这类干扰现象“发案率很高”,排除干扰的难度也很大。
这类“人为因素干扰”,可以统称为“故障类干扰”或“假干扰”;
这时我再问:“你做工程时,亲手制造过干扰吗”?多数人会回答“出现过,是无意的。”
解决这类主观因素造成的假干扰,从外部找原因,用抗干扰设备来解决,您觉得思路对吗?
问题是工程中发现的是“干扰现象”,这类与主观因素有关的“干扰现象”,并没有打上“人工制造的”标签。工程中最现实,最急切的问题是,怎么判断它是“假干扰”呢?
那真干扰又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还需要统一认识什么干扰才是“真干扰”?
“真干扰”是指空间电磁波与传输线发生电磁耦合,在传输线上产生了感应电动势,干扰感应电动势进入信号传输回路,在信号有效负载上,产生了干扰信号电压。这就是安防工程的“真干扰”。只要明白,“真干扰”是指空间电磁感应产生的干扰就够了。
“真干扰”和“假干扰”的提法,都属于工程方便用语,好说,好记,但不是学术用语,没有确切和不确切可言,只要正确理解它们的真实含义就够了。

【认识真、假干扰的传输路径特点】
监控系统的“真干扰”和“假干扰”,从图像的干扰现象上,很难区分。但是,在传输路径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
1.“真干扰”不管它的频率高低、波形结构、基波谐波,也不管干扰源是什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干扰的产生,是通过空间电磁感应或电磁耦合实现的,干扰源与传输线路和设备没有线缆直接连接关系,干扰传输路径是“无形”的,“无线”的。
2.各种“假干扰” 的传输路径基本特点是:
①系统外部的干扰源,是通过“有线连接关系”,引入信号(视频)传输回路的,这种“有线连接的传导关系”,是有意或无意“人工接入的”,性质属于“人工制造” 的。如地电位环路干扰,是由多点接地线形成的地环路,把地电位传导到视频传输回路的;
②系统内产生假干扰的“源头”,都是“传输线路或设备故障”直接引起的;
明确这两点,十分重要;
【明确真、假干扰的解决思路和办法有本质区别】
1. “故障类假干扰”—— 既然是“人工制造的”,解决思路和办法是:“事前尽量避免,事后查找排除故障”——即,“避免和排除”。

网友:
刚刚发生的一个地环路实例[COLOR

安装一只 摄象机 ,一体化枪机 ,立杆采用不锈钢的,传输线 SYV 75-5,电源线 RVVP3*1.5,信号线 RVS2*1.0,距离编码器的距离大概40米,出现干扰 图象有水波一样的静态干扰,当把摄象机从杆子上拿下来放在手上,就不会出现干扰,但是一放到杆子上就有干扰。立杆的底座采用的是1.2米的钢精笼,用混凝土埋在地下,想请教一下高手,这样的干扰问题,怎么可以解决!!谢谢”

分析:“当我把摄象机 从杆子上 拿下来 放在手上 就不会出现干扰 但是一 放到 杆子上就有干扰”,所以,判断是“地电位环路干扰”——解决方法:摄象机与立杆绝缘。

资讯:我想请教以下 摄像机和杆子之间 怎么 能做倒绝缘 具体 施工工艺是 怎么设施的 ?
回答:
1) 摄像机是金属壳,壳体和BNC外壳是一体短路的,BNC外壳和同轴电缆的编织网也是一体短路的,同轴电缆的编织网也就是视频信号地。也就是说摄像机是金属壳也就是视频信号地;
2) 不锈钢立杆接在地面上,和大地等电位。摄像机通过金属支架、金属螺钉固定在金属支架上,这样摄像机外壳就与不锈钢立杆是一体短路的,摄像机外壳也是该点的大地电位了。
3) 绝缘——就是要求摄像机外壳与不锈钢立杆之间是绝缘关系,使地电位不能影响到视频信号地。绝缘具体怎么做,没有统一工艺和方法。因为摄像机不同,支架不同,具体安装方式方法不同,绝缘的具体位置,方式方法只能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决定,实际做法是五花八门,“简单,实用,有效”就可以。——
4) 绝缘是否做好了?测量方法: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BNC头外壳和立杆之间电阻是无穷大。因为你说“当我把摄象机 从杆子上 拿下来 放在手上 就不会出现干扰 但是一 放到 杆子上就有干扰”,所以,判断是“地电位环路干扰”,绝缘,就切断了地环路,你拿在手上,也是绝缘,也是切断了地环路;干扰彻底消除,什么设备也不用添加就可以解决;
5) 请注意: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所有摄像机都必须与大地绝缘,只做好主机机壳一点接大地——这是安全地,也是系统静电泄放通道。这就是“单点接大地原则”;地环路是系统重大安全隐患!!!

点评:
1. 这也属于主观因素造成的“干扰”现象,尽管是无意的,客观上是违背了系统单点接地原则。属于系统抗干扰设计经验问题。也属于系统“故障问题”。
2. 解决办法:有的主张改变传输方式;用射频,光缆,微波,加隔离器等办法;而“绝缘”——只是把接地点断开就行了;选择什么,在自己

网友:
[充实帖],都是工程实例,以求帮助理解主题帖的内容。

[充实帖2]
对干扰的认识,谁都是从认识干扰现象开始的;
从干扰现象——实践探索排除干扰的方法和措施——总结经验——提出某种干扰现象用某种方法解决。都是这样经历的。
实践发现:
同一类干扰现象有多种产生因素,排除干扰的方法也不同;而具体的工程实践经历又不可能同时都遇到这“多种产生因素”,所以总结的经验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一种干扰现象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工程环境下“不好用”。这就给总结规律,指导实践带来麻烦。
同一种干扰源,可以有不同性质的传输路径产生干扰,解决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例如电梯变频电机干扰,可以有3个传输路径:
1) 变频电机运行的脉冲电压,通过电网电力线传导干扰,有人又称“电源不洁”,高频谐波可以直接进入主机或其他设备;
2) 变频电机运行引起地电位波动,当摄像机壳与轿厢碰接短路时,形成地环路,产生干扰;
3) 变频电机运行的高频脉冲电流,产生电磁场空间辐射,在随行视频电缆上产生感应电动势,形成干扰;
三种传输路径产生的干扰,对于不同的工程条件,现象、强度和比例又是不同的。某个工程,用了一种抗干扰器,可能很有效,立竿见影解决了。但另一个工程应用同一种抗干扰器,“效果不明显”或“有一定效果,但还有干扰”就是这类问题。——有的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抗干扰器不好用。
这属于真假干扰都有,抗干扰器只能解决第三类空间电磁干扰,不能解决前两类干扰。对电网传导干扰,净化电源可以解决;对地环路干扰,切断接大地点——把摄像机壳与轿厢绝缘就解决了;这两类干扰都属于“与主观因素有关的假干扰”——属于系统设计问题,主观责任问题。
所以,还是要认识到:干扰分真假两类,可是您头脑更清醒,判断更准确,处理方法更合理。
希望大家也能积极参与,对您的工程实践,进行一些分析

网友:
转帖

有一地址码为7的球机,通过光端机传送至机房,在DVR上图像显示正常;环接到矩阵,切换至电视墙上图像干扰很严重,几乎看不清图像。将该图像接到DVR的6通道情况一样。将8通道的图像接到7通道,图像均能正常显示。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及能采取的改进措施。……………..
最后阿金他们解决了:
“原因找到了,是电源的问题,该球机和两个枪机共用的一个2500mA的电源,测得电压24.5V,以为没问题的。后来把枪机断开试了下,只接球机时电压有25V,切换到电视墙上的图像显示正常。”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求助帖子,网友意见也很多,这里就不引用了,看看大家的讨论会有帮助的。我回复的解决后一贴是:
祝贺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
你的问题别扭在:监视器显示不正常,DVR"显示正常"——这是假象。
一般规律是:以独立监视器显示为准,而DVR"显示因为多路连接和“模拟-数字-模拟”处理过程,它显示的是所有可能因素的综合,不仅仅是这一路的影响因素。
这也属于“故障类干扰”,属于“假干扰,真故障”——你这是“电源故障问题”,解决问题就要透过干扰现象,判断真假干扰,提高现场排除故障的能力。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