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布线系统施工秘诀【转帖】

楼主:
 第一部分 给电缆做标识,省时省力
一.问题
连接到工作站的电缆没有标签或标签不好在安装过程或安装结束后,会增加人工消耗。例如,不恰当的标注意味着商人在拉好电缆后必须使用音频发生器和感应捧来识别电缆。 最近一项工作安装了1000多根电缆,项目评估表明每个工作站大概用了一小时才结束工作。恰当的标识会给每个插孔节省近45分钟的安装时间
二. 解决
安装前利用一种广泛使用的标识系统简化了解疑时识别电缆的工作。将建筑物分成几部分,并给每部分设代码,商人就可以标识每根电缆,因此音频发生器和感应棒也就不需要了。并且,若商人用的是有逻辑的标识系统,当最终用户改造设施时,已施工的图纸纠正或改进起来非常容易。
三. 程序
1.将安装分成部分,给每层楼、朝向、房间和插孔设唯一的标识如果是大学,还要给每个建筑物设。
2.所有的工作站和所有的设备房、设备盒,比如联接块和面扳都要反应在蓝图上。安装前这些工作要做好。
3.布线时做标识用当场可做的标签。耐久的或印刷机做的要写上去的标签都行。
4.按照蓝图结束布线。
5.结线后,在结点6英寸内重新标线。做旗子而不像布线时那样把标识缠在电缆上。这样做眼晴一扫就知道了。
6.为了改进蓝图,作出布线结线中改动和修改的标计。

第二部分 彩色标记加快电缆识别
一.问题
识别电缆对于维养工作来讲简直是恶梦一般。电线数字签、绳签和标记带易干裂,最后会脱落。数字标签可以用,但是定位难,因为找来找去标签总是冲着另一个方向,而且离结头根近。在电缆上方发出声音有时可以帮助定位,但在吵闹的电力环境中就不行了。所以,维修部门往往宁愿重拉线也不愿去给电缆定位。
客户标签厂商的产品很好,但是比较贵而且一旦掉过就粘不牢了所以当你需要标签时,标签总是不够用。
二. 解决
彩色标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彩色标签使得从远处定位更容易。这样的标签不贵,基本颜色电工一般手头上都有。
使用10种基本色的两种,就有100种组合(10*10);用三种颜色就有1000种组合(10*10*10)‧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功能和部门。比如,线上第一种颜色(离结束的地方最近)代表功能,第二个代表楼层,第三个代表部门,其余的代表电线标识。
例如,第一个位置是蓝色表示声音,红色表示数据。第二个位置十种颜色代表10位,区分建筑的楼层。 第三个和第四个位置这个系统很明显,设计颜色-标识系统时要考虑电线颜色。
三.程序
1.设计要用的颜色-标识系统,并将它加入原始数据或关于电缆的文件的展开部分。
2.用盒子装标识带,方便又干净。
3.也可以剪下一段粘在乙烯片保护器上,携带方使。乙烯片可以很方便地放在记事本和工具箱里。
4.剪下一段标识带,缠在电缆上。要至少有两道长。
5.如果电缆在易受物理的或化学的腐蚀的地方,在结束或连接前,用一支透明的红套管将带子套起来。
注意尽量不要在靠近电缆边头的地方设颜色标识,以防不得不剪掉它重新结束布线。

第三部分 拉线前的理线
一.问题
当把电缆拉成垂直或沿着墙壁走线时,同时拉尽可能多的电缆将省时省力。但是,一大堆电缆束会在导线管里打结,在转弯处绊住或耦合在一起。解结或解绊会损坏、甚至折断电缆,特别是细小的5号电缆。

二.解决
为了防止拉线时出现这种情况,小心地准备电缆束的头部非常重要要。晃动电缆,将它们敲进一个流线型构型中,把头部润滑后小心地将电缆插入导线管或管道中这样就可以防止绊住和打结。

三.程序
1.计划好要一起拉的线的数量和型号。是否要裹得紧呢?例如,最近我们在一个半英尺的电子金属管中拉了一条同轴线和三根双绞电缆,这就是裹得紧的意思。
2.安排好线轴和线盒,这样各个电缆就可以装入计划好的构型中了。选一根电缆作头。(如果一次拉几种不同型号的电缆,最坚实的是最好的选择。)
3.选两三根电缆---因为它们要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中--将它们置于离头大约一英寸的地方。用电圈将头和第一组线螺旋形地裹起来,裹牢以保护下面的电缆。
4.安排第二组的两三根电缆,离第一组靠后大约6英尺用电圈裹起来。在可能的地方,将电缆放在电缆束的凹陷处,这样会尽可能地成流线型。在拉线过程中挂起来时不能有凹出部分。
5.如此照作直到完成计划。数量多少取决于是手工还是用曲柄,规格、长度和布线路径,为多少工作区服务。一次布10到15根电缆并不是不实际的。
6.用活结将头部与拉线连起来,或连在机械蛇上。如果合适,布线时可以使用润滑剂。确保润滑剂是专门用于锥形线头的,因为这部分在布线中是最易承受摩擦的。
7.一个安装者到布线工作区的一端用手或曲柄拉线。第二个人轻轻地把电缆束插入管道,导线管或开关,确保没有打结,绊住,否则电缆会受损。两个安装人员应该可以联系,或者用声音或者用无线电。
8.一旦电缆束在另一端被拉出,拿掉拉线或机械蛇,再敲掉构型。剪掉一英尺的头,因为这部分在拉线中很可能被腐蚀或损坏了。
第四部分 链接距离的测量
一.问题
在高速本地网中,5号线链接必须测试后使用。电子工业联合会/远程通讯工业联合会586A草拟的关于商用建筑布线标准规定水平电缆链接最大距离是100米。为了证明符合标准并减少具体规定,在要测试的5号电缆键的名义传播速率基础上,手持测试器规定了键的长度。
因为链主要是水平电缆,这个要求大多数情况下是合适的;然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色板、交结线或电缆位置可能会改变传播速率。发生了这种情况,所测长度不准可以导致链长不够标准。
二.解决
使用有连续脚注的水平电缆产品,简化了再次检测键长的工作。为了得到链长的二次值,将水平电缆长和估计的所有色扳、交结用的跨接线的长度加起来。
三.程序
在要装中记录长度
1.安装时,分配标号并记录水平电缆的连续脚注
2.链的结束工作和最后交结完成后,将水平电缆长和估计的色板、跨接线的长度加起来得到整个水平电缆链长。
手持测试器度量长度
1.以电缆是否是充实的为标准(参照"名义传播速率"表)设立恰当的名义传播速率。
名义传播速率基本上由使用的绝缘材料决定。非充实的5号电缆大多数制造商用聚乙烯,充实的用氟处理的丙乙烯。
色板一般用丙烯做绝缘材料,名义传播速率接近非充实的5号电缆的,略少些--68到69。跨接线的名义传播速率决定于电缆位置。
2.用一个短的色扳(一般由制造商提供)把测试器和链接起来。如采水平电缆长度不是比链上的跨接线/色板总长度特别长(2:1或更大的比率),建议测试器直接与水平电缆连接。
3.进行自测将测到的长度与记录的比较。 两个长度相差大约10英尺以内。
两个读数差异的解决
1.重新确定测试的正确的名义传播速率,如果测数没了要重测。
2.从另一端起测以确定长度。如果第二次的结束更接近记录的值,可能是插孔处的连点不好导致读数不准。

第五部分 如何避免在电缆扎带上留尖头

一.问题
经常使用小扎带的安装者可能并不知道用长的电缆扎带会有危险。对于一条4英寸的电缆扎带来讲,用侧面刀或线务员用的钳子在扎带头式结头处将扎带剪得干干净净是没问题的。然而,竖硬材料做的长扎带要是也这样剪,会留下尖头。其尖锐程度足以让人吃惊。

二.解决
折弯掉而不是剪得只剩扎带头一点儿是一种解决办法。事实上,无论什幺型号的扎带,这种作法都是好习惯。

三.程序
1.不在扎带头或结头处将扎带剪得干干净,而是从结头起留个半英寸左右长的尼巴。
2.用线务员用的钳子或一付坚硬的针鼻钳子,把钳鼻插进扎带突出的地方,抓住带子。
3.一边握住钳子柄,一边弯扎带,直到扎带掉下来。弯七到十次就可以了。
4.用指头在结头处摸摸,感觉一下边缘,不会再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