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防抖程序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防抖程序或防抖电路。我遇到一个按键抖动的问题,有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谢谢!

网友:
办法是很多的,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的设计

   解决消抖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这里只举出三个层次的例子(包括你提的程序--软件的方法):

1、比较原始的:采用RS触发器,可以取得比较可靠的结果,适用于比较小的(按键较少的)应用;

2、采用口的定时(软件延时识别判定)方法,在本论坛上讨论的很多了。

3、采用专用的功能型芯片,可以:1、同时处理LED显示问题;2、可以处理很多键的比较复杂的结构;3、节省你的CPU的软硬件资源。但这适合于键比较多的场合(例如MAXIM的MAX6954等等)。

还是那句话,方法很多,最终选择取决于具体的课题要求,因此也建议你提的具体些,别太笼统,就好讨论了。这里真行家很多,别错过机会。

网友A:
我就是用到一个按键,按键控制的数码管显示,按一次停止运行,再按一次清零,再按一次运行。但我试了程序的方法,可能我没写正确吧,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问题 你就用楼上说的第二种方法 就OK了,软件延时去抖,
这个名字就很直观了 呵呵

网友:
这个使用循环采集按键的方法很容易搞定,

网友:
5楼的你好,能说具体点怎么个循环采集按键?能说清楚或举例说一下可以吗?

网友:
4楼的你好,能说一下你的程序防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到一个按键,按键控制的数码管显示,按一次停止运行,再按一次清零,再按一次运行。但我试了程序的方法,可能我没写正确吧,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请大家帮帮忙。

 既已做到这么具体,何不贴一下你的按键电路和相关程序呢?处理办法的好坏都是和具体方案相联系的。一般用软件去抖省成本,并个电容去抖省脑筋,但都是有条件的,无法一概而论。另外“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可能有别的原因,比如跃变沿的检测逻辑不对等等。

网友:
[qq]535233725[/qq]好的
void kelay()
{
     if(!stop)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1(10);//延时10MS
      if(!stop)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keycnt++//按键自加

        switch (keycnt)
     {

      case 1:    //停止运行
         TR0=0;  //关中断
         break;
      case 2://清零
            TR0=0;//关中断
          keycnt=-1;//显示清零
          break;
      case 3:    //运行
         TR0=1; //开中断
         keycnt=0; //按键清零
         break;
      //  while(!stop);
                    }
      while(!stop);

        }

     }
}

网友:
 电路可以,但源码中对keycnt值的控制意图不明,好像应该是1→2→3→1→……变化吧?如此case 2的“keycnt=-1”和case 3的“keycnt=0”恐怕就不对了。

网友:
补充

 如对去抖没把握的话,可先在开关两端并一0.1uF电容用硬件去抖,软件暂不处理,调通控制逻辑再说。

网友:
10的我那程序应该是这样的,上次发错了。

void kelay()
{
     if(!stop)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1(10);//延时10MS
      if(!stop)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keycnt++//按键自加

        switch (keycnt)
     {

      case 1:    //停止运行
         TR0=0;  //关中断
         break;
      case 2://清零
            TR0=0;//关中断
        temp=0;//显示清零(这个是用于数码管显示清零的)
          break;
      case 3:    //运行
         TR0=1; //开中断
         keycnt=0; //按键清零
         break;
      //  while(!stop);
                    }
      while(!stop);

        }

     }
}

网友:
楼上程序的执行结果仍不对吗?

1、keycnt应该是个静态(或全程)变量,初始值赋了吗?
2、是否已确认delay1()的正确性?如无把握可先去掉,并电容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5233725好的
void kelay()
{
     if(!stop)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1(10);//延时10MS
      if(!stop)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keycnt++//按键自加

        switch (keycn ...
[qq]66545301[/qq]

网友:
就像上面所说的延时去抖就能解决啦

网友:
哦,我还没想到静态变量呢,谢谢13楼的提醒。

网友:
做个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是他说的那样

网友:
哈哈,又是按键抖动的问题。不知道当初我那篇帖子还能找得到不。当初我那帖子也是炸出了不少高手牛人来讨论呢

网友:
void kelay()
{
        if(!stop)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1(10);//延时10MS
                if(!stop)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keycnt++//按键自加
                        switch (keycnt)
                        {
                                case 1: //停止运行
                                TR0=0; //关中断 break;
                                case 2://清零 TR0=0;//关中断 keycnt=-1;//显示清零 break;
                                case 3: //运行 TR0=1; //开中断 keycnt=0; //按键清零 break; //
                        }
                while(!stop);
                }

        }
}

网友:
case 2://清零

TR0=0;//关中断

keycnt=-1;//显示清零

break; case 3: //运行

TR0=1; //开中断

keycnt=0;不理解keycnt的值为什么你要给-1和0,既然你前面写的是keycnt++,那么keycnt的值最好都是大于等于1的数字。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的switch语句里面咋没有default,有的时候你按键按下时,keycnt的值可能会累加好几次,导致case语句里面找不到你要的值。导致程序跑飞,按键不灵。你的方法和思路都正确,不过软件漏洞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