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6.18更新,将本贴归档整理为PDF##92楼层下载。)

楼主:
本人很懒,的确不想去适应新的code_red的那个lpcxpresso的环境,同时对Keil感情深厚,没办法,就只好摈弃LPC-LINK的嫡亲的优势,来研究MDK+JLINK。同时欢迎以前与我一起探讨LPC2148的朋友,我们再次有机会把酒畅谈LPC1xxx.

MDK+JLINKv7+Lpcxpresso_LPC1343之初步攻略

拿到Lpcxpresso_LPC1343之后同时也下载到SOSO姐上传的LPC1343的原理图,二话不说直接看图,发现留有标准的jtag口的插口,毫无疑问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任何支持lpc1343仿真接口(SWD)的仿真器连接上去。

,最关键的是管教的排列也不同,要在Lpcxpresso_LPC1343上使用JLINK的话还是建议使用杜邦线飞吧。见一般的山寨的JLINK的电路(jlink网站也可以找得到相关的电路)。

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实际的硬件连接线接上

1----à3.3V

7----àTMS<==>SWDIO

9----àTCK<==>SWCLK

20--àGND<==>GND

网友:
一般系统有自己电源供电的话,3根信号线就可以。我想拿着原理图把这3根线对照的准确的连上,不该是一个很难得做到的事情,呵呵。

实际的硬件连接图,仅仅供参观@@

网友:
相关SWD的资料还可以见如下的一个介绍:

连接上仿真器的电路以后,接上板载的usb线,给芯片供电。同时接上JLINKusb口,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之后终于提示Cortex-M3被识别找到。详见J-LINK Commander提示中的红线记号。同时做个写flash测试的testwspeed的实验如下

8K的字节在1024ms写完,经过效验。当然由于初次上M3,这个纯当验证性的实验,每秒7.9KB的速率还是不错的,呵呵。如上的2幅截图,我想用过JLINK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到料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明,JLINK是发现芯片找到内核了,也就是仿真器与开发板的数据链路已经对接上。

       同时针对前面的朋友们使用介绍的code_red编译器LPCXpresso都知道,他有个函数库可以使用,我们的MDK也不小白,大伙去nxp的官网搜索lpc1343,就会有基于ULINKMDK的常规接口的封装好的函数代码,也算是函数库直接调用吧。呵呵解压以后的就是

code.bundle.lpc13xx.keil\LPC13xx_SampleSoftware.103

网友:
这个里面基本上与那个编译器LPCXpresso的基本例程一样,里面都是封装好料的函数,直接拿来用就可以,我们这里直接拿里面的GPIO的代码测试,结合本板子的P0.7LED,自己修改下。

这里本人使用MDK4.0的测试这个工程,工程的结构我们应该再熟悉不过,呵呵。里面有封装好的.s启动代码,目前暂时不做分析,先得帮soso姐赶稿子,呵呵。

对于Keil MDK的使用,我相信做个单片机的朋友都不需要我再做介绍料,需要的朋友自己去看看使用手册,这里不再赘述(这个字读zhuiI服料我自己)。

面为在LPC1343的评估板上的闪烁LED的实验,时间上是估算的约1s,肉眼是很容易识别的间隔。

网友:
测试方式结合LPC1343的板载存储器的资源,进行片上RAM,片上flashDEBUG。同时测试J-flash的下载实验。

片上RAM仿真:LPC134x_IRAM

关键在Option的设置里面的Debug选择硬件仿真器的类型为Cortex-M3 J-LINK,同时加载RAM.ini文件(这个的写法在lpc21xx/lpc22xx上是一样的规则,大概上格式都一样也不详说),然后进入Cortex-M3 J-LINKSetting项如下图:

网友:
注意我做的红色标示的选项,与ARM7lpc21xx/lpc22xx,有很大的相似性。设置无误以后,直接Debug。如下设置断点测试

编译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仿真或下载。

这个为进入RAM仿真的第一步,也就是在仿真前的一个Reset之后,由复位向量跳转到达地址0x10000388 ,可以看见也是在RAM区的,呵呵。RUN之后抵达main函数的断点处,可以看地址依旧在RAM区。

上面的代码为执高或执低P0.7脚,这样实现LED的闪烁。经过实际检测,RAM仿真没有任何的问题,测试KO。比较顺利~~

网友:
片上FLASH仿真:LPC134x_IFLASH

关键在同样也在Option的设置里面的Debug选择硬件仿真器的类型为Cortex-M3 J-LINK,同时加载FLASH.ini文件(这个的写法在lpc21xx/lpc22xx上也是一样的规则,大概上格式都一样也不详说),然后进入Cortex-M3 J-LINKSetting项如下图:

注意这个的与前面的RAM设置是有所区别的,自己看,呵呵。

设置flash算法。

没啥问题的话,直接debug,这个就是我做这个遇到的实际问题之一,也就是debugflash中总是提示下载失败。见图

网友:
目前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但是并不表示我在flash模式下的编译是有问题的,我怀疑是MDK+JLINK的设置上可能我还是有遗漏,因为我把这个方式下形成的hex文件采用下面我将说到的J-flash的烧入LPC1343却得到正常的现象,与我RAM仿真的现象一样(下载前做过全片的擦除,排除是芯片内部原先的数据在运行)。

J-flash下载:

设置J-flash参数。采用SWD模式,选择LPC1343选项。

全片擦除芯片,然后再写入我们的gpiotest.hex文件。

擦除完毕,写入成功的提示出现在命令提示栏。

然后将开发板断电,上电,就会出现LED闪烁的现象,说明我们的代码还是可以在flash中掉电运行的。

网友:
MDK+JLINKv7+Lpcxpresso_LPC1343,目前只是实现了基本的平台的小实验,而且在flash的debug上还有些许不如意,我不知道究竟是jlink的原因还是我自己没有设置好,目前个人的研究成果就这些,拿出来抛砖引玉料,eeworld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希望与前辈们一起前行。

----------------感谢eeworld的大力支持,感谢NXP的开发板的支持,感谢soso姐的鼎力支持。5.1女朋友由广东回来看我,所以就时间上安排的不是很很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投入更多时间,给论坛呈送更多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辛苦啦:) 加油

网友B:
写得不错啊,支持,不知道能否支持LPC1114...............

网友:
很强

我有一个JLINKV8,研究研究!!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得不错啊,支持,不知道能否支持LPC1114...............

要不把你的LPC1114给我快递过来,我试试看,呵呵。LPC1114是M0的内核,也有仿真接口预留的,呵呵。应该没的问题。

题外话:需要一个ULINK做测试,最好是ULINK2,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办法借给我使使啊?呵呵 ,发现JLINK其实配合MDK,不是很完美,还是MDK的嫡系的ULINK牛叉,我要的是最大限度的兼容使用,而不是速度快,呵呵。

网友:
25块板子,我想难道没人上这个LPC1343?还是都不用MDK哪啊?
我做ARM只用MDK,呵呵!有ULINK的朋友欢迎跟帖交流啊。

网友:
ULINK我有,呵呵呵,不过还没买了,暂时买不起!!!!!!!!!!!!!

网友:
到了40楼就放一个配置测试过的原代码!呵呵
JLINK还是很强大,似乎配合iar更强大的干活。

网友:
55555,我的板子还没有拿到呢。。。。。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看来我每次都太大方了,哈哈

以后不到40楼 不发测试代码

网友:
看不懂E文LPCXpresso使用手册的,同时也看不明白tiankai001斑竹的白话版“LPCXpresso 用户手册V1.0(中文翻译) 4.29更新完毕”的朋友,让我们一起钻研MDK吧,呵呵。

江湖救急:希望有山寨过ULINK的朋友,能够提供一个,给测试MDK的仿真配置之用,谢谢!想小小研究下JLINK vs ULINK2,目前有些疑惑没办法解开。

网友:
发现斑竹的文章就是不一样,呵呵,还可以修改名字。加上更新日期

网友:
看来改天去申请给soso姐扫地,端茶倒水。也可以有点附加特权哦,呵呵。在想下一个关于LPC1343的话题该谈点什么,需要酝酿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各位 之所以有24小时不能编辑的实效,主要是考虑到话题讨论,如果其中一个话题被修改了,那之后的讨论也就不清晰了,还请多多理解。

如果大家需要修改,直接在帖子中说明,我们会在发现后第一时间帮忙调整的

网友:
不知道有朋友遇到与我一样的问题没有?或者ULINK的朋友有什么新发现,还请分享下,呵呵。

为了稳定起见,我都把JLINK的频率降到100K以内,有时甚至直接开10K,没办法山寨货,仿真低速测试行得通的话,再上高速,呵呵。不过NXP的片子,频率天生就不能超过2M。

网友:
仔细看看nxp提供的硬件定义库文件,还是用处不小的哦!

基本上芯片的时钟、内核、IO口、定时器、用到的数据类型的定义,串口的库函数都有提供。

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启动代码部分,相对LPC21xx/22xx,还是区别较大,毕竟是新一代的CM3内核,启动文件的更新在所难免。

网友:
请求将本帖的名字更新为“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6日更新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更新:)

网友:
整理为pdf提供朋友下载,呵呵。多多交流啊~@@

网友:
ARM7 vs Cortex-M3,处理器架构又回归原始51的哈弗架构。

在这里还是唠叨一下 ARM7 vs Cortex-M3两个不同的内核的区别究竟在哪里?由架构、指令集,功耗等等说说。具体见下表总结,不对之处欢迎拍砖。

冯的特点是:code和ram在不同的地址,用同一个条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哈弗的特点是:code和ram可以在同样的地址里,但是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是分开的

冯.诺依曼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
哈弗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分开编址

51是哈弗结构
msp430,arm7是冯.诺依曼结构

哈,主要是总线分开,读哪个,用指令分开

为了统一简单,冯,
为了效率高,哈,
intel好像是冯,
哪个是主流,咱说了不算,最近Cortex-M3/M0的崛起,表明处理器架构又回归原始51的哈弗架构,呵呵。

网友:
斑竹帮忙更新标题为“ 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12日更新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

网友:
这几天一直在查找为什么jlink下载flash失败的原因,到底是配置缘故还是这个芯片有特殊的讲究,我按照arm7的方式,行不通。仔细的查看数据手册的flash部分在,为此特地快递一ULINK2,又为GDP作料贡献。相对比实验,目前flash的下载还在摸索,有相关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下,谢谢。过几天ulink2回来了,我再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
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都是新手一起学习下!

NXP Cortex M0/M3交流群,欢迎广大Cortex M0/M3的新人一起学习,本人正在使用LPC1343,有使用LPC21xx与LPC22xx的经验,同时欢迎广大NXP的FANS 们一起来研究学习,欢迎ZLG开发平台的朋友一起进群交流。

有使用如下平台的朋友一起学习:

 SmartCortex M3-1700

EasyCortex M3-1752

EasyCortex M3-1300

群号为:87394268。

网友:
解决了FLASH的下载问题(5月16号第5次更新)。

ulink2回来了,但是由于圆通周末不派件,地方小,快递公司就这样。

前面说过,这段时间一直在排除MDK+JLINK的FLASH的调试问题,先前按照ARM7的思路,来设置在flash的debug的设置,可是一直有提示:

也就是FLASH下载出错,我是很很郁闷,那样试验多次,还是无果,但是还是排除代码的设置问题,将问题锁定在MDK或JLINK的设置问题上,但是几天毫无进展,没办法自己还去购买料ulink2,以此来判断是否为仿真器与IDE环境的不兼容性,之前ARM7的时候出现过jlink配合MDK的确出现过外部总线的flash无法下载的问题,最后jlink官方也给出答案,MDK+JLINK是没有办法直接下载外部flash的,必须得j-flash来下载。

这次遇到M3的新内核,首先自己占料经验的便宜,很顺利的将LPC1343引入MDK+JLINK平台。同时也走了经验主义错误的路线,上来不分牛马直接强上料。结果出现前面的问题(RAM 仿真正常,flash无法下载)。

目前经过本人的多次试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料,平台依旧为MDK+JLINK+LPC1343,只要稍微修改如下配置便可以实现片上flash的正常下载与仿真观察。如下图在下载软件配置栏:

网友:
接续第5次更新。

配置修改完以后,直接debug以后build output提示如下,很熟悉的界面,arm7下载时,flash.ini执行的情况:

然后出现起始地址运行的汇编与C的对比界面

单步以后进入main函数,我想大伙并不陌生:

当然大伙也可以自己去查看什么IO块的配置啊,系统时钟啊,==的配置情况。使用上同51与ARM7.

到此解决料MDK+FLASH+LPC1343使用的FALSH下载的问题。

网友:
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16日第5次更新,同步解决FLASH下载仿真问题)

斑竹帮忙修改标题为:“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16日第5次更新,同步解决FLASH下载仿真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调整。

网友:
可喜可贺啊!

网友:
谢谢帮顶,呵呵。

希望其他有板子的朋友给亲自试验下,我的这个交流探讨贴的过程,有没写错什么。虽然在我的实际操作中都有成功实现,但是还是希望大伙一起参与积极的验证一下。查漏补缺~~

网友:
牛人

牛人!!!终于找到这个了!!!还要用JLINK!!

网友:
哪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跟帖,我将空闲时间尽力作答,本人也是初次使用,承当一起学习。

网友:
自己踩一下

网友:
终于解决问题了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其实还有蛮多问题的啦,呵呵。慢慢研究ing

网友:
§ 5月22日更新NO.6

单片机系统肯定离不开时钟的配置,而由ARM7过渡到Cortex-M3,进化的最大的地方恐怕也得算上时钟的配置吧?下面就来看看ARM7 vs Cortex-M3的时钟配置,具体拿外设的WDT来做对比。 ARM7有如下架构:

可以注意到外设总线VPB也即是分频器,它控制着外设的频率即可以实现高主频低外设的作用,关键要看VPB的分频值。同时也得注意一个很关键的PLL模块,PLL即锁相环,倍频就得看这个电路了。

下面拿出ARM7VPBPLL内部架构的结构图:

网友:
ARM7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下面的配置情况: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 * 4)

#define Fcco            (Fcclk * 4)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上述的配置就是实现将外接的11.0592MHZ的晶振实现4倍倍频使系统主频达到较高频率的

44.2368MHZ,同时Fpclk外设时钟为11.0592MHZ(当然可以达到(Fcclk / 4)124倍),这两个时钟都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也是最应该关注的外接时钟、系统时钟、外设时钟之间的关系了。

将这个时钟应用在WDT模块上,见如下。很主要的一点就是看门狗模块的时钟接入为Fpclk外设时钟。也就是说看门狗的32位倒计数频率为Fpclk/4,这样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很容易算出来。

网友:
下面再来看看Cortex-M3的时钟系统:

大伙有没有看到先前简单的PLL与系统功能被现在的时钟与电源设置所取代呢?这个也是Cortex-M3ARM7较大的区别,就好比传统51在管教的配置上已经完全的固定死,那个外部中断管脚就是P3.2口不能够替换,而在改进版的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上,却成功的引入管脚编程的概念,相关的功能脚可以成功的串接在多个管脚上以供用户选择。在时钟上Cortex-M3ARM7最大的改进是更加的细分化,可以实现多钟时钟源的配置与选择。

该图显示的是Cortex-M3的时钟架构,可以见到我们选择的地方变的更多,就一个sys_pclk来说就有irc_osc_clksys_osc_clkwdt_osc_clk3种选择。也就是说PLL电路的时钟源就有的3种选择,而这个在ARM7上是没得选的为Fosc。同时可以看WDT的时钟源为PCLKWDCLK,而这两个的确认又牵扯到APBIRC、主时钟、看门狗振荡器等相关寄存的设置不同,可以达到不同时钟的选则。这样初步一看,我们会发现Cortex-M3的时钟系统变得异常的复杂料,呵呵。但是这些个烦杂的寄存器,却也给我们的使用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可以更加细致的设置MCU的任何一个工作细节。更加具体化的、细致化的落实高主频低外设的功能。

网友:
下图为Cortex-M3PLL模块,的确是相对ARM7的有很大变化,PLL的输入时钟选择更加的多样化为irc_osc_clksys_osc_clkwdt_osc_clk3种选择。

同时PLL时钟与FoscMP相关以外,我们的新内核还添加入对掉电模式位PD的判断来确认PLL5种时钟工作模式。而这5种不同的工作模式下,PLL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
续上@@源代码详细注释。

结合函数库的一个WDT的代码来说说看怎么设置系统时钟到选择外设时钟的:
/*****************************************************************************
**   Main Function  main()
******************************************************************************/
int main (void)
{
  SystemInit();
  /* Config WDT clock */
  WDT_CLK_Setup(WDTCLK_SRC_MAIN_CLK);
  /*** The main Function is an endless loop ****/
  init_timer16( 0, TIME_INTERVAL );
  WDTInit();
  enable_timer16( 0 );
  while( 1 )
  {
 if ( timer16_0_counter > 0 )
 {
   /* Feed the watchdog timer */
   feed_counter++;
   WDTFeed();
   timer16_0_counter = 0;
 }
  }
}

上面作棕色的为我们即将仔细分子的两个子函数:

void WDT_CLK_Setup ( uint32_t clksrc )
{
  /* Watchdog configuration. */
  /* Freq = 0.5Mhz, div_sel is 0, divided by 2. WDT_OSC should be 250khz */----小心烟幕弹,这里是误导人的
  LPC_SYSCON->WDTOSCCTRL = (0x1<<5)|0x00; //bit5=1,Freq(Fclkana)=0.5MHZ
  LPC_SYSCON->WDTCLKSEL = clksrc;   /* Select clock source看门狗时钟源为系统主时钟Main clock */
  /*接下来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寻找Main clock=???????????????*/
  LPC_SYSCON->WDTCLKUEN = 0x01;  /* Update clock 看门狗时钟源更新*/
  LPC_SYSCON->WDTCLKUEN = 0x00;
/* Toggle update register once看门狗时钟源更新启用要求先向WDTCLKUEN写0,再写1为启用 */
  LPC_SYSCON->WDTCLKUEN = 0x01;
  while ( !(LPC_SYSCON->WDTCLKUEN & 0x01) );  /* Wait until updated */
  LPC_SYSCON->WDTCLKDIV = 1;            /* Divided by 1  分频器值为1 */
  LPC_SYSCON->;PDRUNCFG &= ~(0x1<<6);    /* Let WDT clock run  为PDRUNCFG的bit7清零赋值即SYSPLL_PD=0,这个很关键的,决定主时钟Pclk的计算方式 */
  return;
/*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Main clock的具体大小,然后再根据其他的值来计算WDT的具体时钟
*/

}

void SystemInit (void)
{
  uint32_t i;
#if (CLOCK_SETUP)                                               /* Clock Setup              */
  LPC_SYSCON->SYSOSCCTRL    = 0;                  /* Reset Clock Settings     */
  LPC_SYSCON->;PDRUNCFG     &= ~(1 << 5);        /* Power-up System Osc      */
  for (i = 0; i < 200; i++);
#if (SYSCLK_SETUP)                                /* System Clock Setup       */
#if (SYSOSC_SETUP)                                /* System Oscillator Setup  */
  LPC_SYSCON->SYSOSCCTRL    = SYSOSCCTRL_Val;
#if (SYSPLL_SETUP)                                /* System PLL Setup         */
  LPC_SYSCON->SYSPLLCLKSEL  = SYSPLLCLKSEL_Val;
/* Select PLL Input-- 系统PLL时钟源为System oscillator     */
/*个人添加注释解释System oscillator下面文字来之LPC1343官方文档
When the system oscillator is not used, connect XTALIN and XTALOUT as follows: XTALIN can be left floating or can be grounded
(grounding is preferred to reduce susceptibility to noise). XTALOUT should be left floating.
可以知道这里不做特别说明的话默认System oscillator为外部接入的晶振12M
*/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 Update Clock Source      */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0;               /* Toggle Update Register   */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while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 Wait Until Updated       */
  LPC_SYSCON->SYSPLLCTRL    = SYSPLLCTRL_Val;
/*
由SYSPLLCTRL    = SYSPLLCTRL_Val=0x25有如下值
MSEL=5       //反馈分频器值。分频值M为MSEL+1
PSEL=0x01   //后置分频器速率P。分频率为2×P
DIRECT=0    //CCO时钟输出控制
BYPASS=0    //旁路系统振荡器
*/
  LPC_SYSCON->;PDRUNCFG     &= ~(1 << 7);
/* Power-up SYSPLL  SYSPLL_PD=0          */
/*
由此可以判断PLL operating modes为普通模式,按照手册上说的普通模式计算Fclkout为
Fclkout = M x Fclkin = (FCCO)/(2*P)
Fclkin为system PLL 输入时钟由前面代码LPC_SYSCON->SYSPLLCLKSEL  = SYSPLLCLKSEL_Val
得出PLL时钟源为System oscillator,不做特别说明的话默认System oscillator为外部接入的晶振12M
即有Fclkout(Frequency of sys_pllclkout)=(5+1)*12M=72M
*/

  while (!(LPC_SYSCON->SYSPLLSTAT & 0x01));       /* Wait Until PLL Locked    */
#endif
#endif
  if ((SYSPLLCLKSEL_Val & 3) == 2) {                        /* If WDT Clock Selected    */
    LPC_SYSCON->;PDRUNCFG   &= ~(1 << 6);          /* Power-up WDT Clock       */
  }
  LPC_SYSCON->MAINCLKSEL    = MAINCLKSEL_Val;     /* Select PLL Clock Output  */
/*
main clock时钟源选择为System PLL clock out,即main clock为PLL输出时钟Fclkout(Frequency of sys_pllclkout)=(5+1)*12M=72M
到此意味着WDT看门狗的时钟源为系统主时钟main clock,而main clock又选择的PLL输出时钟Fclkout(Frequency of sys_pllclkout)
而进过计算有Fclkout(Frequency of sys_pllclkout)=(5+1)*12M=72M,由此推出WDT时钟为72M
-----------------------------------确定WDT时钟大小*/

有这个函数库的代码可以小窥,Cortex-M3的时钟真的是很烦烦躁的@@@!

网友:
版主帮修改标题为: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23日第6次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定 呵呵 :)

网友:
出现这个“;P”的地方我不是故意的啦,可能是我输入的字符被论坛默认替换了,相关代码,可以去keil的例程,亦或是LPCxpresso例程里面查看,不过还好我的注释没有被修改,呵呵。有问题依旧可以留言,我将抽空与你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P 有两种方式可以避免:

1、以代码格式发布代码,如图所示;

2、禁用SMILES,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P 有两种方式可以避免:   1、以代码格式发布代码,如图所示;   46629     2、禁用SMILES,如图   46630

改过来了,呵呵。文字编辑是门大学问,还得多多向soso姐请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ihei 客气啥

网友:
最近还在构思,呵呵。新作将会继续更新。

网友:
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31日第7次更新,CAN总线外扩篇)

§ 531更新NO.7

其实由LPC1343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个芯片的功能上还是很强大的,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板载的通信方式如下图介绍的有USBUART485IICSPISSP)。这些都是硬件的通信接口,很常用,但是这个芯

片不带有以太网与CAN,这两个目前在控制行业很流行的通信接口,当然没有板载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比必须换片子。现在我将与大伙一起采用最成熟的方案扩展这些个接口。

扩展CAN接口,先了解下CAN接口的相关知识:CAN总线全称为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即控制器局域网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已经在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包装机械、烟草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AN总线是德国BOSCH公司从80年代初为解决现代汽车中众多的控制与测试仪器之间的数据交换而开发的一种串行数据通信协议,它是一种多主总线,通信介质可以是双绞线、同轴电缆或光导纤维。通信速率可达1MBPS。CAN总线通信接口中集成了CAN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功能,可完成对通信数据的成帧处理,包括位填充、数据块编码、循环冗余检验、优先级判别等项工作。

CAN协议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废除了传统的站地址编码,而代之以对通信数据块进行编码。采用这种方法的优点可使网络内的节点个数在理论上不受限制,数据块的标识码可由11位或29位二进制数组成,因此可以定义211或229个不同的数据块,这种按数据块编码的方式,还可使不同的节点同时接收到相同的数据,这一点在分布式控制系统中非常有用。数据段长度最多为8个字节,可满足通常工业领域中控制命令、工作状态及测试数据的一般要求。同时,8个字节不会占用总线时间过长,从而保证了通信的实时性。CAN协议采用CRC检验并可提供相应的错误处理功能,保证了数据通信的可靠性。CAN卓越的特性、极高的可靠性和独特的设计,特别适合工业过程监控设备的互连,因此,越来越受到工业界的重视,并已公认为最有前途的现场总线之一。

另外,CAN总线采用了多主竞争式总线结构,具有多主站运行和分散仲裁的串行总线以及广播通信的特点。CAN总线上任意节点可在任意时刻主动地向网络上其它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次,因此可在各节点之间实现自由通信。CAN总线协议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证,技术比较成熟,控制的芯片已经商品化,性价比高,特别适用于分布式测控系统之间的数通讯。CAN总线插卡可以任意插在PC、AT、XT兼容机上,方便地构成分布式监控系统。

CAN总线最成熟的方案算是飞利浦也就是LPC1343的老东家NXP的SJA1000方案,目前采用的原理图为下图之连接,该图有幸在Freescale平台上验证过,当时主时钟为40M,总线时钟采用的20M的环境。现在想采用LPC1343来做个移植,考虑到LPC1343的主频率可以达到72M最大的主时钟,希望能够提高CAN的通信总线速率。

网友:
NO.7接续!

SJA1000与LPC1343的硬件连接为:

AD0~AD7数据口 ——PIO2.0~PIO2.7
CS—————————PIO1.10、
ALE———————— PIO1.9
RD ———————— PIO0.3
WR ———————— PIO0.1
INT ———————— PIO3.3(IO管脚中断)

由于LPC1343的内部总线接口没有引到外部,所以这里只有采用模拟总线的方式。也就是采用IO口的时序模拟总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时钟、时序的问题。由于代码是跨平台的移植,个人觉得时序上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但是在时钟上就得注意与SJA1000的匹配,不然通信的成功与稳定上就得商榷下。模拟总线先就得来了解下IO口操作的几个相关寄存器:

首先可以看到LPC1343一共有4个IO口,每个IO口有12个可用的管脚。同时相关的管脚存在功能上存在复用,这个一般的普通的单片机上都有。但是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相关的管脚在电气结构上与一般的IO管脚是否有区别。就拿自己的实际教训来说,本来在开始我用LPC1343的管脚的时候我的硬件走线为:
CS—————————PIO0.4(I2C—SDA)、
ALE———————— PIO0.5(I2C—SCL)、
但是我实际信号上一直出现这两个管教无法抬升到高电平的现象,那个郁闷。我还在怀疑我的管教是不是设置错误,但是跑过去看,发现默然配置为普通的IO脚嘛!也没错啊,后来仔细的看手册才发现这两个角是开漏的方式输出,也就是要么选择配置为I2C的功能管教,要么为开漏输出的标准IO,使用时外部需要接上拉的。

这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GPIOnDATAGPIOnDIRGPIOnISGPIOnIBEGPIOnIEVGPIOnIE。这里涉及到普通IO管脚的使用以及将普通管脚作为中断触发的使用方式。当然在程序里面,可能需要用到的有如下几个子函数:

void GPIOSetDir(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dir ) ;//管脚输出/入方式设定

void GPIOSetInterrupt(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sense,

                            uint32_t single, uint32_t event ) ; //管脚中断方式设置

void GPIOIntEnable(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 //管脚中断使能

当然涉及到多个IO管教状态的转换时候用如下的方式更好:

LPC_GPIO2->DIR = 0xFF;    //默认先设定sja1000数据线为输出

LPC_GPIO2->DATA |= 0xFF;

这样可以直接对IO口的8跟数据线进行设置,呵呵。

网友:
斑竹修改标题为: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31日第7次更新,CAN总线外扩篇)

--------------------还没写完,主要是代码还在调试ing,先占个位先!@@

网友:
发现我的硬件视乎出了点问题,明天再去换一下硬件。哎,一个芯片好像坏掉啦

网友:
硬件问题??不会把开发板给短路了吧??还能够接着开工不啊???呵呵,期待你的新作~~~~
can总线也算个小应用,呵呵。

网友:
越看越有味道,收藏起来。

网友:
CAN总线外扩接上续!

§ 6月2日更新NO.8

做这个CAN总线的扩展,采用模拟总线的方式,我们主要应用到IO口的两种功能,那就是常规的输入输出与IO口管脚中断功能。

下面对这两种功能运用到的寄存器与函数库中的内容作些许说明:
 IO口的常规输入输出应用:
       与这个功能相关的寄存器主要是GPIOnDATA、GPIOnDIR应用非常简单直接做样就可以
LPC_GPIO2->DIR = 0xFF;//为1的位则设置相应管教为输出模式
LPC_GPIO2->DATA |= 0xFF; //为1的位则设置相应管教输出1
库函数的相关封装的函数如下可以结合的理解下这两个寄存器的功能。

/*****************************************************************************
** Function name:  GPIOSetDir
**
** Descriptions:  Set the direction in GPIO port
**
** parameters:   port num, bit position, direction (1 out, 0 input)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GPIOSetDir(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dir )
{
  /* if DIR is OUT(1), but GPIOx_DIR is not set, set DIR
  to OUT(1); if DIR is IN(0), but GPIOx_DIR is set, clr
  DIR to IN(0). All the other cases are ignored.
  On port3(bit 0 through 3 only), no error protection if
  bit value is out of range. */
  switch ( portNum )
  {
 case PORT0:
   if ( !(LPC_GPIO0->DIR & (0x1<<bitPosi)) && (dir == 1) )
  LPC_GPIO0->DIR |= (0x1<<bitPosi);
   else if ( (LPC_GPIO0->DIR & (0x1<<bitPosi)) && (dir == 0) )
  LPC_GPIO0->DIR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1:
   if ( !(LPC_GPIO1->DIR & (0x1<<bitPosi)) && (dir == 1) )
  LPC_GPIO1->DIR |= (0x1<<bitPosi);
   else if ( (LPC_GPIO1->DIR & (0x1<<bitPosi)) && (dir == 0) )
  LPC_GPIO1->DIR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2:
   if ( !(LPC_GPIO2->DIR & (0x1<<bitPosi)) && (dir == 1) )
  LPC_GPIO2->DIR |= (0x1<<bitPosi);
   else if ( (LPC_GPIO2->DIR & (0x1<<bitPosi)) && (dir == 0) )
  LPC_GPIO2->DIR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3:
   if ( !(LPC_GPIO3->DIR & (0x1<<bitPosi)) && (dir == 1) )
  LPC_GPIO3->DIR |= (0x1<<bitPosi);
   else if ( (LPC_GPIO3->DIR & (0x1<<bitPosi)) && (dir == 0) )
  LPC_GPIO3->DIR &= ~(0x1<<bitPosi);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可以发现基本上LPC_GPIOn->DIR是对这个的操作,也即是对GPIOnDIR的位设置,就实现哪个portNum的哪个bitPosi位的dir方向。较易理解。

/*****************************************************************************
** Function name:  GPIOSetValue
**
** Descriptions:  Set/clear a bitvalue in a specific bit position
**      in GPIO portX(X is the port number.)
**
** parameters:   port num, bit position, bit valu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GPIOSetValue(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bitVal )
{
  /* if bitVal is 1, the bitPosi bit is set in the GPIOShadowPortx. Then
   * GPIOShadowPortx is written to the I/O port register. */
  switch ( portNum )
  {
 case PORT0:
   if(bitVal)
  GPIOShadowPort0 |= (1<<bitPosi);
   else
  GPIOShadowPort0 &= ~(1<<bitPosi);

   /* Use of shadow prevents bit operation error if the read value
   * (external hardware state) of a pin differs from the I/O latch
   * value. A potential side effect is that other GPIO code in this
   * project that is not aware of the shadow will have its GPIO
   * state overwritten.
   */
  LPC_GPIO0->DATA = GPIOShadowPort0;
 break;
  case PORT1:
  if(bitVal)
   GPIOShadowPort1 |= (1<<bitPosi);
  else
   GPIOShadowPort1 &= ~(1<<bitPosi);

  LPC_GPIO1->DATA = GPIOShadowPort1;
 break;
 case PORT2:
  if(bitVal)
   GPIOShadowPort2 |= (1<<bitPosi);
  else
   GPIOShadowPort2 &= ~(1<<bitPosi);

  LPC_GPIO2->DATA = GPIOShadowPort2;
 break;
 case PORT3:
  if(bitVal)
   GPIOShadowPort3 |= (1<<bitPosi);
  else
   GPIOShadowPort3 &= ~(1<<bitPosi);

  LPC_GPIO3->DATA = GPIOShadowPort3;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可以发现基本上是对LPC_GPIOn->DATA寄存器的操作,以完成数据的输出。也不难理解,也就是GPIOnDATA、GPIOnDIR两个寄存器可以实现

IO口的管脚中断应用:
    设置IO口的管脚中断其实主要相关的寄存器是GPIOnIS、GPIOnIBE、GPIOnIEV。

/*****************************************************************************
** Function name:  GPIOSetInterrupt
**
** Descriptions:  Set interrupt sense, event, etc.
**      edge or level, 0 is edge, 1 is level
**      single or double edge, 0 is single, 1 is double
**      active high or low, etc.
**
** parameters:   port num, bit position, sense, single/doube, polarity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GPIOSetInterrupt(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sense,
   uint32_t single, uint32_t event )
{
  switch ( portNum )
  {
 case PORT0:
   if ( sense == 0 )
   {
  LPC_GPIO0->IS &= ~(0x1<<bitPosi);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 single == 0 )
    LPC_GPIO0->IBE &= ~(0x1<<bitPosi);
  else
    LPC_GPIO0->IBE |= (0x1<<bitPosi);
   }
   else
    LPC_GPIO0->IS |= (0x1<<bitPosi);
   if ( event == 0 )
  LPC_GPIO0->IEV &= ~(0x1<<bitPosi);
   else
  LPC_GPIO0->IEV |= (0x1<<bitPosi);
 break;

。。。。。。。。。。。。。。。。。。
case PORT1://同上
。。。。。。。。。。。。。。。。。。
case PORT2: //同上
。。。。。。。。。。。。。。。。。。
case PORT3: //同上
。。。。。。。。。。。。。。。。。。

  }
  return;
}
这个函数就是依据如下:
GPIOnIS—位为0设置为边沿触发,位为1设置为电平触发。
GPIOnIBE--位为0设置为单状态触发(一种边沿状态或电平状态)由IEV决定,位为1设置为双边沿触发。
GPIOnIEV--位为0设置为下降沿或低电平触发,位为1设置为上升沿或高电平触发。

/*****************************************************************************
** Function name:  GPIOIntEnable
**
** Descriptions:  Enable Interrupt Mask for a port pin.
**
** parameters:   port num, bit position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GPIOIntEnable(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
{
  switch ( portNum )
  {
 case PORT0:
   LPC_GPIO0->IE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1:
   LPC_GPIO1->IE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2:
   LPC_GPIO2->IE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3:
   LPC_GPIO3->IE |= (0x1<<bitPosi);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可以发现基本上是对GPIOnIE寄存器的设置:
GPIOnIE—位为0设置为中断被屏蔽,位为1设置为中断开启。

[ 本帖最后由 pepsi360 于 2010-6-2 11:41 编辑 ]

网友:
NO.8接续!

这样我们就算是为总线模拟的IO使用上扫清了障碍。我想仔细看看手册,没什么大问题啦!

下面我们来定义即将使用到的IO口的设置:
/*CAN端口配置*/
  GPIOSetDir( PORT3, 0, 1 );//sja1000_WR P3.1
  GPIOSetDir( PORT3, 1, 1 );//sja1000_RD P31

  GPIOSetDir( PORT1, 9, 1 );//sja1000_ALE P1.9
  GPIOSetDir( PORT1, 10, 1 );//sja1000_CS P1.10

/*默认先设定sja1000数据线为输出 */
  LPC_GPIO2->DIR = 0xFF;
  LPC_GPIO2->DATA |= 0xFF;

  /*设置中断管教P3.3的输入属性*/
  GPIOSetDir( PORT3, 3, 0 );
  GPIOSetInterrupt(PORT3, 3, 0, 0, 0);
//第一个0表示边沿触发,第二个0表示单边沿触发, 第三个1表示负跳变触发
  GPIOIntEnable(PORT3, 3);

//打开IO中断功能
这样就把要使用的IO口的分配工作完成了。

今天就到这里啊!OVER,下篇再接着讲@@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一种交流形式,大伙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给我提一下,谢谢!也好决定本贴更新的方向。希望大伙积极的提点建议!

网友:
这样做的很不错。支持!

网友D:
:D
占个位置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D 占个位置慢慢看

:L ,本贴拒绝占位,只接受建议与批评,嘿嘿!留下你的问题,让我痛苦去吧!

网友:
神贴,怎么没人看啊??没有这篇开山之作,我想大伙上手都没好的路径的,收藏啦。

网友:
本贴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目前将暂停更新。如果广大爱好者有相关问题亦或是疑问的话,可以站送亦或是到如下群提问!@@

NXP Cortex M0/M3交流群,欢迎广大Cortex M0/M3的新人一起学习交流。

都是新手一起学习下!

NXP Cortex M0/M3交流群,欢迎广大Cortex M0/M3的新人一起学习,本人正在使用LPC1343,欢迎广大NXP的FANS 们一起来研究学习,欢迎ZLG开发平台的朋友一起进群交流。

有使用如下平台的朋友一起学习:

SmartCortex M3-1700

EasyCortex M3-1752

EasyCortex M3-1300开发平台
群号为:87394268管理方式上参考本群姊妹群的管理方式。

网友:
PDF指导的对吗?

MDK+JLINKV8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MDK+JLINKV8可以吗?

肯定可以啦,呵呵。按照前面的步骤来就没问题啦。

网友:
§ 6月11日更新NO.9

前期的CAN总线的IO口的讲解以及分配任务做完以后呢,其实关于SJA1000的代码移植工作早已经完成平台的过渡工作,但是一直调试的不是很顺利,所以迟迟没有做相关的跟新。虽然前面说过不再做其他的相关更新,但是这个已经做了的工作还是整理一下,算是将前期的工作做个总结,做到有始有终。
CAN总线的代码主要分为5个函数:
uchar CanInit(void);
void CanSend(uchar *bufDATA,uchar datalen);
void WR_SJA(uchar sja_addr,uchar sja_data);
uchar RD_SJA(uchar sja_addr);
void INT_CAN_Receive(void);

/******************************************************************************************************************************************************
*函数名:CanInit(void)
*功能描述:CAN的初始化设置,在复位模式下设置CAN为单滤波,正常模式,PeliCAN模式,不屏蔽,8*     字节数据位
*函数说明: 通过ALE,RD,CS的配合控制完成
*调用函数:NONE
*全局变量:NONE
*输入:
*返回:
*设计者:
******************************************************************************************************************************************************/
uchar CanInit(void)
{
 uchar tempMode;
 volatile uchar temp7=0;
 volatile uchar temp8=0;
 uint Timeout=2000;

    tempMode =0x01;     //复位模式
tempMode |=0x00;     //设置CAN为双滤波 ,选择单个验收滤波器(16位长度)
    tempMode |=0x08;    //设置为单滤波模式

/************初始量付初值*********************************************/
 MaxLenCanRxBuf=260;//没有初始化,造成地址溢出,返回值全ff。
 CanRxAddr=0;
 CanRxcompleteFlag = 0;
 SendBufInfo=0;
 mSendDelay=0;

/*********************************************************/
    while( (temp7&0x01)==0 )
    {
    WR_SJA(SJA_MOD,tempMode);   //模式寄存器 进入复位模式 设定为单滤波
    temp7 = RD_SJA(SJA_MOD);    //设置的变量用来查看前面的写入是否成功。
    if(Timeout--==0)
    return (CAN_INIT_ERR);
    }
    WR_SJA(SJA_CDR,0xC8);//时钟分频 选择PeliCAN模式 终止can输入比较器关闭时钟输出CLKOUT
    temp8=RD_SJA(SJA_CDR);
    WR_SJA(SJA_AMR0,0xff);  //验收屏蔽位设置,不影响
    WR_SJA(SJA_AMR1,0xff);
    WR_SJA(SJA_AMR2,0xff);
   WR_SJA(SJA_AMR3,0xff);

   WR_SJA(SJA_ACR0,0x80);     //验收代码位设置 扩展祯 数据 8字节
   WR_SJA(SJA_ACR1,0x00);
   WR_SJA(SJA_ACR2,0x00);
   WR_SJA(SJA_ACR3,0x00);
/******************************************************************************/
 temp7 = RD_SJA(SJA_MOD);
     temp7 = (temp7&0x01);//为1则说明进入工作模式,这样对OCR的写入没有任何意义
     while( (temp7&0x01)==0 )//为0则为工作模式
        {
        WR_SJA(SJA_MOD,tempMode);//写寄存器 进入复位模式
        temp7 = RD_SJA(SJA_MOD);
        if(Timeout--==0)
        return (CAN_INIT_ERR);
        }
/*************************************************/
    WR_SJA(SJA_BTR0,0x00);          //设置CAN波特率为500k 通过波特率计算器可以算出该值
 WR_SJA(SJA_BTR1,0x1C);
 temp7 = RD_SJA(SJA_BTR0);
 temp8 = RD_SJA(SJA_BTR1);
 mSendDelay = 1000;
 WR_SJA(SJA_IER,0x01);   //中断允许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
 temp7 = RD_SJA(SJA_IER);
    Timeout=2000;
    do{
       temp7 = RD_SJA(SJA_MOD);
       temp7 = (temp7&0x01);//为1则说明进入工作模式,这样对OCR的写入没有任何意义
       while( (temp7&0x01)==0 )//为0则为工作模式
            {
            WR_SJA(SJA_MOD,tempMode);//写寄存器 进入复位模式
            temp7 = RD_SJA(SJA_MOD);
            if(Timeout--==0)
            return (CAN_INIT_ERR);
            }
    WR_SJA(SJA_OCR,0x1a);  //输出控制 驱动上拉 正常输出模式
      temp7 = RD_SJA(SJA_OCR);
        if(Timeout--==0)
        return (CAN_INIT_ERR);
        }

    while( temp7!=0x1a );
    Timeout=2000;
    do{
       WR_SJA(SJA_MOD,tempMode&0xFE);//模式寄存器  退出复位模式
     temp7 = RD_SJA(SJA_MOD);
       temp7 = (temp7&0x01);
       if(Timeout--==0)
       return (CAN_INIT_ERR);
        }
    while( temp7!=0 );
    return (CAN_INIT_OK);
}
/******************************************************************************************************************************************************
*函数名:CanSend(uchar *bufDATA,uchar datalen)
*功能描述:Can设备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NONE
*全局变量:NONE
*输入:
*返回:
*设计者:
******************************************************************************************************************************************************/
void CanSend(uchar *bufDATA,uchar datalen)
{
 uchar sja_addr;
 uchar j=0;
uchar temp;      //局部变量
     uint n;
/**********发送帧信息位与标示符区*******************/
 sja_addr=SJA_EFF;      //取SJA的ID号的首地址地址,ID0的地址。
 //   EFF_SFF_flag=0---->标准帧
     if(EFF_SFF_flag==0)
        {
        SendBufInfo=datalen;                    //填入数据长度信息
        WR_SJA(sja_addr++,SendBufInfo);         //以标准帧发送消息
        for(j=0; j<2; j++) //2字节的id信息到识别码1起始的地址,扩展帧与标准帧的区别在这里自己构建
        WR_SJA(sja_addr+j,*(SendBufId+j));  //发送2字节的id信息。
        for(j=0; j<datalen; j++)
     WR_SJA(sja_addr+2+j,*(bufDATA+j)); //发送data区数据。
        }
    //    EFF_SFF_flag=1---->扩展帧
       else if(EFF_SFF_flag==1)
        {
        SendBufInfo=datalen;                    //填入数据长度信息
        SendBufInfo |= 0x80;                    //添加扩展帧标示信息
        WR_SJA(sja_addr++,SendBufInfo);         //写带扩展帧信息的信息状态位
        for(j=0; j<4; j++)//4字节的id信息到识别码1起始的地址,扩展帧与标准帧的区别在这里自己构建
        WR_SJA(sja_addr+j,*(SendBufId+j));  //发送4字节的id信息。
        for(j=0; j<datalen; j++)
     WR_SJA(sja_addr+4+j,*(bufDATA+j)); //发送data区数区,在sja_addr+4+j起始处写入。
        }
/******************************************/
 WR_SJA(SJA_CMR,0x01); //打开发送请求位与终止发送位,Send 自动重发模式处理消息仲裁
 for(n=0;n<mSendDelay;n++)
 {
  temp=RD_SJA(SJA_SR);    //读取状态寄存器SR.3--TCS发送完毕状态 1(完毕)
  if((temp &0x08) == 0x08)    //发送完毕
  {
   for(n=0;n<300;n++);    //延时
   break;
  }
 }
}

网友:
NO.9续!

/******************************************************************************************************************************************************
*函数名:WR_SJA(uchar sja_addr,uchar sja_data)
*功能描述: 完成先准备相应sja_addr地址,再在相应的sja_addr地址操作送sja_data数据的       过程
*函数说明: 通过ALE切换地址与数据位的操作
*调用函数:NONE
*全局变量:NONE
*输入:
*返回:
*设计者:
******************************************************************************************************************************************************/
void WR_SJA(uchar sja_addr,uchar sja_data)//避免编译器的MULTIPLE CALL TO SEGMENT警告。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避免出现错误。
{
ALE_CAN_H; //置高开启地址锁存允许,将io口的地址数据锁存。
    LPC_GPIO2->DIR = 0xFF; //默认先设定sja1000数据线为输出
    LPC_GPIO2->DATA =sja_addr;//数据输出
    delayCAN(90);
    ALE_CAN_L; //置低关闭地址锁存允许,改为发送数据有效。
delayCAN(90);
    CS_CAN_L;
WR_CAN_L;
    delayCAN(10);//调试延时
//  P1=sja_data;
//  Adress_Data_CAN_PutVal(sja_data);
 LPC_GPIO2->DATA = sja_data;
 delayCAN(120);//调试延时延长原始4
/******************************************/
 WR_CAN_H;
 CS_CAN_H; //恢复到操作前的状态,避免影响单片机对sja1000误操作。
 ALE_CAN_H;
/*****************************************/
}
/******************************************************************************************************************************************************
*函数名:RD_SJA(uchar sja_addr)
*功能描述: 完成先准备相应sja_addr地址,再将该地址的数据读出到sja_data的过程
*函数说明: 通过ALE,RD,CS的配合控制完成
*调用函数:NONE
*全局变量:NONE
*输入:
*返回:
*设计者:
******************************************************************************************************************************************************/
uchar RD_SJA(uchar sja_addr)
{
 uchar sja_data;
    ALE_CAN_H;//置高开启地址锁存允许,将io口的地址数据锁存。
// P1=sja_addr;
    LPC_GPIO2->DIR = 0xFF;    //默认先设定sja1000数据线为输出
    LPC_GPIO2->DATA =sja_addr;
    delayCAN(90);
    ALE_CAN_L;//置低关闭地址锁存允许,改为发送数据有效。
 delayCAN(90);
    CS_CAN_L;  //使能片选
// P1=0xFF;   //端口初始化
//  Adress_Data_CAN_PutVal(0xff);
// LPC_GPIO2->DATA = 0xff;
 RD_CAN_L;  //使能读有效
 delayCAN(30);
// Adress_Data_CAN_SetDir(0);//设定CAN的数据流方向,为输入
    LPC_GPIO2->DIR = 0x00;//设定sja1000数据线为输入
 delayCAN(10);
// sja_data=P1;
// sja_data = Adress_Data_CAN_GetVal();//读取端口数据

 sja_data = (LPC_GPIO2->DATA)
/***********************************************************/
 RD_CAN_H;//此处的3个使能一起操作,前面的写地址与写命令一样的原理
 CS_CAN_H;
 ALE_CAN_H;
/***********************************************************/
// Adress_Data_CAN_SetDir(1);//设定CAN的数据流方向,恢复为为输出
 LPC_GPIO2->DIR = 0xFF;    //设定CAN的数据流方向,恢复为为输出
 return sja_data;

网友:
NO.9续续!

/******************************************************************************************************************************************************
*函数名:INT_CAN_Receive(void)
*功能描述: 该函数为中断接受处理函数的部分,为模块化,将其封装为一个函数形式
*函数说明: 没有函数入口,直接调用
*调用函数:NONE
*全局变量:NONE
*输入:
*返回:
*设计者:
******************************************************************************************************************************************************/
void INT_CAN_Receive(void)
{
/************************中断过程处理CAN消息
************************************************************/
        uchar k=0,j=0;
        uint i=0;
        uchar sja_addr;
        uchar RegIR=0,RegSR=0;
        uchar tempMode;
    //  Cpu_DisableInt();
        uchar ID=0;
        RegIR = RD_SJA(SJA_IR);
    /***!!!RD_SJA(SJA_IR)读出来的值为0xff,所以也可以通过进入读环节。****/
        if((RegIR&0x01)== 0x01)                 //IR中断寄存器,当接收FIFO不空和接收中断使能时置位此位
            {
            sja_addr=SJA_EFF;                   //register 17. data start address
            if(CanRxAddr>=MaxLenCanRxBuf)     //unsigned int idata MaxLenCanRxBuf=440.
                    CanRxAddr=0;
            for(k=0;k<13;k++)//完成11位标准帧数据的接收过程。----->改为收13字节,兼容标准帧
                    {
                    CanRxBuf[CanRxAddr+k]=RD_SJA(sja_addr);
                    sja_addr++;
                    }
            WR_SJA(SJA_CMR,0x04);               //释放接收缓冲区,sja1000管脚被抬高为高电平
            CanRxAddr+=13;
            CanRxcompleteFlag+=1;               //接收完一次完整的数据报文以后该标志位加1.
    /*****将收到的13字节的数据转存到CanTempBuf中***********************/
            for(i=0;i<13;i++)                   //先获取一个CAN标准帧,11个字节
                    CanTempBuf =CanRxBuf[CanRxAddr-13+i];

    /*****CanTempBuf[]存放的13字节的数据:1字节的帧信息+最多4字节的ID消息+8字节的数据***/
            CanFrameInf=CanTempBuf[0];//提取帧信息
            if( (CanTempBuf[0]&0x80)==0x00 )
                {
                EFF_SFF_flag=0;
                for(i=0;i<2;i ++)
                CanTxID=CanTempBuf[i+1];
                for(i=0;i<8;i++)
                CanTxData=CanTempBuf[i+3];       //收到的8位数据位
                CanSend(&CANtest[0],8);
               }
            if( (CanTempBuf[0]&0x80)==0x80)
                {
                EFF_SFF_flag=1;
                for(i=0;i<4;i ++)
                CanTxID=CanTempBuf[i+1];
                for(i=0;i<8;i++)
                CanTxData=CanTempBuf[i+5];       //收到的8位数据位
                CanSend(&CANtest[0],8);
                }
            }
     /**********CAN容错处理
***********************************************************************/
      else if((RegIR & 0xFD)!=0)                  //can接收出错,自动退出复位状态
            {
            RegSR=RD_SJA(SJA_SR) &0xC0;     //总线关闭亦或是错误计数器满
            if(RegSR!=0)
                {
                    tempMode=RD_SJA(SJA_MOD);     //读复位寄存器
                    tempMode |=0x01;
                    WR_SJA(SJA_MOD,tempMode);     //进入复位模式
                    WR_SJA(SJA_TXERR,0);          //清除发送错误计数
                    WR_SJA(SJA_ECC,0);
                    WR_SJA(SJA_MOD,tempMode&0xFE);//退出复位模式
                }
            }
}
上述函数有如下变量定义:
uint MaxLenCanRxBuf;
uchar CanRxBuf[260];    //20个CAN帧缓冲区------>10个
uchar CanTempBuf[13];   //单个can报文的缓冲区。
uchar CanFrameInf;      //存储帧信息字节
uchar CanTxData[8];     //CAN发送数据缓冲区
uint CanRxAddr;
uchar CanRxcompleteFlag;
/***标准帧与扩展帧的区别就是SendBufId[2]或SendBufId[4]****/
volatile uchar EFF_SFF_flag;
volatile uchar SendBufId[4];//这个值要自己设定,现在只是测试程序代码假 设的一个值11位标示符的格式,后3位可选值为20,,60,40,80,a0,e0
uchar SendBufInfo;
uint mSendDelay;
uchar CanTxID[4];

网友:
NO.9续续续!

      上述的代码通过CanInit()函数的执行情况就可以大致的判断SJA1000的操作是否正确,通过对相关写入的寄存器做读出操作,如:
WR_SJA(SJA_AMR3,0xff);
I= RD_SJA(SJA_MOD);
通过判断I=0xff,是否相等来说明对SJA1000的操作的正确性的判断,如果写入SJA_AMR3地址的数据与读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则说明对SJA1000的操作起得初步的胜利,但是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CAN通信还与发送数据的操作以及相关的寄存器的操作相关,但是既然能够正确的操作寄存器的话,离成功也不远了。
       我在SJA1000的代码的移植上,一直不太顺利。出现某些寄存器的读写不正确,我已经尽力的将主时钟降低,同时加大时序间的延时,但是依就有几个还是有问题。表现出通信不太稳定的现象。最后怀疑我的硬件连接线的原因,因为所有的连接线都是20cm的杜邦线连接的,所以这点不容忽视。目前由于硬件电路无法克服的原因,同时不可能去找到可替代的LPC1343的PCB板重新的做布板,所以只好不再对相关的操作作深入的探讨,上面的相关代码在C8051Fxxx及飞思卡尔的平台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实现过,本来想借这个机会扩展到LPC1343上,但是目前视乎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soso姐送的LPC1343已经被我搞的没有人型料。
       本来想实现一个LPC1343的CAN总线节点与ZLG的CAN转接卡的配套二次开发的,但是硬件上的原件不可能做更多的更改,自己写的基于c#上位机软件也不能拿来展示实际的效果。但是咱EEWORLD的旗帜还是得竖上去,呵呵。展示一下该上位机软件的效果图,该软件为相关接口卡的二次开发的,同时自己也添加上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助手的功能。

实现简单的串口调试以及数据监测作用。采用串口件直接做的,通过相关参数修改得到一些不同波特率以及不可串口编号的端口的操作。

        实现的目标功能是上位机软件发送数据到LPC1343的CAN节点,同时LPC1343收到确认无误的数据帧以后做相关的回应。这个过程的实现基本上可以说明由PC端到转接卡,然后再到LPC1343的过程是完好的,目前主要是LPC1343+SJA1000的数据链路没办法正确的建立,这点很是遗憾。愧对SOSO姐与EEWORLD的期望。当然其他的同学要是有更好的条件实现的话,亦或是以后有谁个做这个PCB的话我还是很愿意接着做这个LPC1343+SJA1000的探讨的。然后在实现整个的系统的建立。
       至此相关CAN总线的硬件、软件分析已经完成,本人也将所有的经历全部的投入到新的领域的学习中希望以后能够借助EEWORLD这个平台结识更多的朋友与同仁。感谢在这期间给予我不断支持与帮助的soso姐以及EEWORLD网站。感谢NXP的Lpcxpresso_LPC1343的DEMO板,虽然你们可能、或许、肯定会恨我。因为我没有在LPCXpresso软件上做相关的技术交流与推广,同时也没有拿着你的板子去研究那个憋足的LPC-LINK功能,而是去做MDK+JLINK的交流。或许这个与你们的初衷不太一致,但是我还是由衷的感谢你的这块板子,你也得谢谢我这个潜藏的客户,为你们的这个片子做的努力。

                                                                                                    -----------------西城 6/10/2010 11:54:40 PM

本贴可以满足个人对LPC1343的入门需求,尤其是MDK+JLINK平台的建立,有指导性的借鉴作用。
论坛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3644-1-1.html 会持续的解决相关网友的提问。同时如果有相关的技术问题,还请论坛跟帖探讨。都是新人不要有啥顾忌,本人也是血肉之躯也会犯错。希望得到大伙的指正@@!

网友:
版主改标题: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6月11日第9次更新,CAN总线终结篇。)

网友:
话说这个EEWORLD_TOOLS V1.2不会是soso帮你代工的吧??咱还有他的签名呢@@,专业定做的还是,哎!!

网友:
最近忙啊,呵呵。转眼一个月没料

网友F:
楼主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非常精彩,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非常精彩,赞一个!

哪里哪里啊,一起努力啊!呵呵

网友:
多谢LZ帮我解决了下载的问题

原来总是不行,;P LZ今天中午帮我弄了一个中午,终于弄好了,再次特别感谢西城LZ,O(∩_∩)O~ 山寨的JLINK就是稍微有点小问题,不过这个就是便宜。

下面上图调试好了第一个了,有图有真相

[localimg=600,450]2[/localimg][localimg=600,450]3[/localimg][localimg=600,450]4[/localimg][localimg=600,450]5[/localimg][localimg=600,450]6[/localimg]

终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总是不行,;P LZ今天中午帮我弄了一个中午,终于弄好了,再次特别感谢西城LZ,O(∩_∩)O~ 山寨的JLINK就是稍微有点小问题,不过这个就是便宜。下面上图调试好了第一个了,有图有真相48306[loca ...

没啥啦,呵呵。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 6月18日更新NO.10

将本贴做了一个归档,也让各位同学,朋友们方便阅读。还是希望多多的提意见与建议@@谢谢~~

MDK+JLINKv7+Lpcxpresso_LPC1343之初步攻略(6月11日第9次更新,CAN总线终结篇).pdf (6.49 MB, 下载次数: 226, 售价: 1 分芯积分)

网友:
§ 6月18日更新NO.10续!

斑竹改标题: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6.18更新,将本贴归档整理为PDF##92楼层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本贴做了一个归档,也让各位同学,朋友们方便阅读。还是希望多多的提意见与建议@@谢谢~~   48432

感谢分享。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下载了!

有啥问题常来反馈下啊!@@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用ULINK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用ULINK仿真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ULINK2的也可以发布一下,呵呵.ulnk2的也有使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个ULINK,老是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说啥情况?看看坛子里谁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个ULINK,老是出错!!!!!!!!

其实ulink2的使用比jlink还简单,基本上例程的配置就可以的,首先出错的话你看你的ulink版本支持cotex-M0/M3不?记得ulink有2个版本的目前盗版的常见的。ulink2是支持最新的内核的,ulink这个版本就有问题啦。ulink2还可以配合最新的mdk4使用的。所以你先确认下你的仿真器的版本与使用的ide的版本。然后我们在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ok?

网友:
问题解决没?zhaojun_xf

网友B:
没有,不知道是不是ULINK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MDK我用的是最新的,ULINK2!在这家买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6fcb1249c1e3aecfe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知道是不是ULINK有问题

最好仔细的描述下你的问题,这样我可以对比的试验一下,也好发现到底你的是软件配置的问题还是ulink2的硬件问题。呵呵,越详细越好啊,附上截图更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描述在这一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769-1-1.html

网友:
个人的解释!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描述在这一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769-1-1.html

会不会是

上的那个“updata target .....。”这个没有选上啊,再看看,应该不会的吧,呵呵。像是代码没下载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用ULINK仿真必须先选择下载,再调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ULINK仿真必须先选择下载,再调试的啊?

一般规则是这样的啊,呵呵。但是不选择的话,也不一定有影响。这个的主要用途是:

“选项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 保证当程序更改后,Flash ROM中程序和更改程序一致。”出现问题的话,可以选。我一般都选了的

网友B:
调试时是不是要,先选择下载,再点击调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时是不是要,先选择下载,再点击调试呢?   49241

直接debug就可以啦,呵呵。debug这个过程就付带着下载到flash的。

网友:
谢谢资料整理喔!

网友:
哪里哪里哦,呵呵

网友H:
怎么我的1114 使用楼主的方法,连上J-link 时,先是提示TCK电压低,接了个上拉,现在是Target电压低,SWD连接失败,测试板子电源供电正常,请问什么原因,是不是cortex-m0不能 使用这种方法呀??

补充:我使用的J-link V8,在LPCXpresso LPC1114板上仿真。

网友:
好文章要见一次顶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我的1114 使用楼主的方法,连上J-link 时,先是提示TCK电压低,接了个上拉,现在是Target电压低,SWD连接失败,测试板子电源供电正常,请问什么原因,是不是cortex-m0不能 使用这种方法呀??

补充:我 ...

不会吧?群里面没有朋友反映这个现象的。而且我自己也没有这个现象。注意jlink必须打开供电模式啊。再试试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