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c没有battcharge.h文件怎么办?

楼主:
要做个智能充电器,但是程序部分有个声明叫#define       _BATTCHARGER_H,编译后说这个文件不存在。。。哪位高手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吗,这个是个头文件啊,如果源程序中有battcharge.h这个文件那么 你看看包含的路径是否正确 ,如果没有你自己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前辈.是我在网上找的.但是我记得头文件不是在keil C自带的么。。。。程序如下,大意是利用单片机的一个口控制电源芯片开关,一个中断口控制电源管理芯片充电与否,充完要响蜂鸣器,battcharger要是真得自己写我就真懵了。。。
//BattCharger.h程序
#ifndef       _BATTCHARGER_H                            // 防止BattCharger.h被重复引用

#define       _BATTCHARGER_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ATE = P2^0;
sbit BP = P2^1;

uint t_count,int0_count;

#endif

//BattCharger.c程序
#include "BattCharger.h"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 停止计数

       TH0 = -5000/256;             // 重设计数初值
       TL0 = -5000%256;

       t_count++;

       if (t_count>600)        // 第一次外部中断0产生后3s
       {
              if (int0_count==1)       // 还没有出现第二次外部中断0,则认为充电完毕
              {
                     GATE = 0;              // 关闭充电电源
                     BP = 0;                  // 打开蜂鸣器报警
              }
           else                       // 否则即是充电出错
              {
                     GATE = 1;
                     BP = 1;
              }

              ET0 = 0;                     // 关闭T0中断
              EX0 = 0;                  // 关闭外部中断0

              int0_count = 0;
              t_count = 0;
       }
       else
              TR0 = 1;                  // 启动T0计数
}

/* 外部中断0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if (int0_count==0)
       {
              TH0 = -5000/256;      // 5ms定时
              TL0 = -5000%256;
              TR0 = 1;                  // 启动定时/计数器0计数
              t_count = 0;              // 产生定时器0中断的计数器清零
       }
       int0_count++;
}

/* 初始化 */
void init()
{
       EA = 1;                        // 打开CPU中断

       PT0 = 1;               // T0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TMOD = 0x01;             // 模式1,T0为16位定时/计数器
       ET0 = 1;               // 打开T0中断

       IT0 = 1;                // 外部中断0设为边沿触发
       EX0 = 1;               // 打开外部中断0

       GATE = 1;                  // 光耦正常输出电压
       BP = 1;                         // 关闭蜂鸣器

       int0_count = 0;        // 产生外部中断0的计数器清零
}

void main()
{
       /* 调用初始化函数 */
       init();

       /* 无限循环 */
       while(1);
}

网友:
楼主的问题 是否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开头部分就是头文件,要另存在程序输出文件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