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谁有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一短信的方式发送GPS定位数据的设计,或者相似的。。。。紧急需求。。。。不胜感激
有的话请发个人邮箱:huangtao953@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过有问题可以发帖,我会帮你解决!

网友:
肯定是做毕业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作毕设的,想看一下别人的,做个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做毕设,没有多少思路,你能给一些意见吗?比如选材、硬件设计、软件设计、以及测试等方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你可以说一下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加个QQ之类的吗?论坛不是很方便

网友:
在论坛里讨论 一个问题可以也能帮到其他做同类毕设的人啊 而且可以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那就先从选材说起吧~~    GPS模块、单片机、GSM模块三给主要的,单片机我选的是AT89S52,GSM模块我选的是TC35i,
给我推荐一款GPS模块吧,要求就是价格便宜就行,功能不用太复杂,与单片机和GSM模块能够搭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推荐一个硬件电路图设计的软件吗?要有几个主要模块的

网友:
现在开始做这样的设计 会不会太晚了,
要是以前从没用过gsm 和 gps的话 光是熟悉使用方法,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吧

网友:
  要什么电路 都模块化接串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PS模块你可以在网上查找一下,(Trimble与U-Blox比较好用价格会高点)如果没有定位速度要求有很多便宜的,GSM与GPS都上用串口与AT89S52,如果画图那要看你最熟悉哪个软件了

网友:
需要的东西都是模块化的,建议使用计算机先进行程序测试,通过计算机的串口使用at指令等测试模块正常后可以将程序移植到单片机,这样做起来会提高一些效率!

网友:
LZ我正在用串口调试助手与GSM模块通信

希望和你一起解决问题
LZ:你QQ多少啊??我的是77413811你加我也可以

网友:
你要先自己尝试去做,遇到问题再来提问,不要上来就要代码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