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精确的C语言延时子程序表

楼主:
非常精确的C语言延时子程序表

网友A:
关于C的延时问题不是随便给段几句话的代码就能做到的,不同的核心,不同的编译器,结构都不一样,精准无误的延时都是用示波器一点一点调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C的延时问题不是随便给段几句话的代码就能做到的,不同的核心,不同的编译器,结构都不一样,精准无误的延时都是用示波器一点一点调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斑竹说的有理  哈哈

网友:
网上流传的东东有时会以讹传讹,“非常精确的C语言延时”,觉得根本是个悖论。

 其一、程序在硬件基础上执行,速度受制于时钟频率,软件光靠自己无法独善其身;
 其二、程序的执行时间会受中断影响,除非关闭中断响应,而这样的限制在要求实时性的嵌入式系统里是很难被接受的;
 其三、程序的执行时间受编译系统,尤其是优化程度的左右,要想回避就须直接写汇编而不是C,否则辛苦分析好了的编译结果,更新一下编译版本就可能使心血白花;
 其四、现在较新的CPU都是用流水线操作的,几条指令能并行处理,即使是用汇编写程序恐也难算清处理需多少个时钟。
 其五、用纯软件延迟的分辨率充其量只能达到指令周期级的水平。

 结论:要想做到“非常精确”,非借助硬件之力不可,光在纯软件范围内打转转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