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转usb接口的模块(二)

楼主:
3 数据转存系统的工作过程
系统加电后,当FPGA配置过程结束时,如果有串行数据输入,位同步逻辑和帧同步逻辑便启动同步过程。同时,DSP片内FLASH中复位中断服务程序c_int0()[4]被立即执行,在建立好C语言的工作环境下,它会调用主函数main()。在main()中,需要安排好一系列有先后顺序的初始化工作。其中,ISP1581的初始化过程比较复杂,需要考虑设备采用的供电方式(这里为自供电[6]方式)、插接主机和系统上电的先后次序,并需要与USB总线枚举[1][6]过程相结合。
在FPGA中的位同步逻辑和帧同步逻辑均进入同步状态,且DSP主控模块配合主机完成初始化任务后,即可启动数据的传输过程。下面介绍一下ISP1581的初始化过程及DSP控制的数据帧的接收机转存流程。
3.1 ISP1581的初始化
在初始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设置影响ISP1581自身工作方式的一些寄存器,然后与主机端USB系统配合进行,应答来自主机端的设备请求。当数据转存系统板作为USB 2.0设备通过连接器连到主机USB根集线器上的一个端口时,主机便可检测到这一连接,接着给该端口加电,检测设备并激活该端口,向USB设备发送复位信号。设备收到这一复位信号后,即进入缺省状态,此后就能够通过缺省通信通道响应主机端送来的设备请求。主机通过描述符请求(GET_DESCRIPTOR)获得设备端的详细信息,通过设置地址请求(SET_ADDRESS)设置设备地址,通过设置配置请求(SET_CONFIGURATION)选定合适的设备配置。在设备成功响应了这些设备请求之后,就可以与主机通信了。

在响应主机请求的过程中,DSP需要配置ISP1581的端点以实现不同类型的传输通道。根据数据传输速率的要求,除了缺省的控制通道外,系统中实现了一个批传输(bulk)[1]类型的输入通道。这样,ISP1581就可以像FIFO一样方便地从数据转存系统向主机传输数据,而且具有差错控制能力,简化了设备端软件设计的复杂性。
3.2 数据帧的接收转存过程
系统正常工作时,需要与主机端程序相互配合。主要端需要开发者实现的程序包括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在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下,USB设备驱动程序为WDM模型的驱动程序,开发环境DriverStudio为WDM型驱动程序提供了框架结构,使得驱动开发变得非常容易(参见参考文献[5]第八、九、十章)。驱动程序接收应用程序的请求,利用USB总线驱动程序(US-BD)和主机控制器驱动程序(HCD)通过主机控制器安排USB总线事务,设备端则根据这些事务调度相应的数据帧的传输。关于主机端口如何安排总线事务可以查阅参考文献[1]。以下着重介绍设备端数据的调度过程。
数据帧的接收转存过程主要由DSP负责,DSP在外部SRAM中建立了一个数据帧的队列,如图4所示。系统主要工作在中断驱动模式下,与同步串行口相关的中断服务程序负责建立队列的尾部,对应于ISP1581中断引脚INT的中断服务程序负责建立队列的头部。
当以帧同步字打头的一帧数据以串行位流的形式到来时,FPGA产生的帧同步脉冲可以直接启动DSP同步串行口接收数据,该同步脉冲同时以中断方式通知DSP为一帧数据的接收做好准备。DSP接到通知后,首先检查外部SRAM中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一帧数据。如果没有空间,则丢弃当前数据帧(根据设计,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如果有空间,则为当前数据帧保留足够的空间。接着在帧起始位置填写帧步字,读取授时时钟的当前值并填写在帧同步字后。这样,一个新的数据帧(图4中数据帧F_N)就建立了,但是并没有加入到队列中,而是要等待来自同步串行口的后继数据嵌入该帧中后再加入到队列中。
同步串行口的接收缓冲区在接收到若干字(由初始化时的设置决定)后,会向DSP提出中断请求。在中断服务程序中,DSP读取接收缓冲区中的内容,并将其填入上述新开辟的帧F_N中。在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后,就将该帧添加到队列的尾部,表示该帧数据已经准备好(图4中数据帧F_R),可以通过ISP1581送给主机硬件保存。

DSP在查询到队列中有已经准备好的数据帧存在时,就设置ISP1581的端点索引寄存器(Endpoint Index Register)使其指向初始化时配置的批传输输入端点,然后将队列首帧数据通过ISP1581的数据端口寄存器(Data Port Register)填写在端点缓冲区中。在端点缓冲区被填满后,它就自动生效。在不能填满端点缓冲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置控制功能寄存器(Control Function Register)的VENDP位[2]强制该端点缓冲区生效。端点缓冲区生效后,在USB总线上下一IN令牌到来时,该端点缓冲区中的数据就通过USB总线传输到主机中。主机成功接收到数据后,会给ISP1581以ACK应答。能够通过INT引脚报告给DSP,DSP就可以继续往端点中填写该帧其余数据。
在队列首帧数据被成功转移到主机后,DSP就丢弃首帧数据。如果队列在还有数据帧,则将次首帧作为首帧,继续前述传输过程;如果没有要传输的数据帧,则为队列首帧指针Head_Ptr赋空值(NULL),等待新的数据帧的到来。
USB2.0是计算机外设接口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介绍了PHILIPS公司USB2.0接口芯片ISP1581在无线数据接收设备中的应用。高性能、便携化的无线数据传接收设备。其在靶场实弹试验中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PC机的RS-232C串行口是使用最多的接口之一。因此,4串口、8串口等以增加串口数量为目的的ISA总线卡产品大量问世。一般串口应用只是使用了RXD和TXD两条传输线和地线所构成的串口的最基本的应用条件,而本文介绍一个利用PC机的RS-232串口加上若干电路来实现多串口需求的接口电路。
1.PC机串口的RTS和DTR及扩展电路
RTS和DTR是PC机中8250芯片的MODEM控制寄存器的两个输出引角D1和D0位,口地址为COM1的是3FCH,口地址为COM2的是2FCH。我们可以利用对MODEM控制寄存器3FCH或2FCH的写操作对其进行控制。从而利用该操作和扩展电路实现对TXD和RXD进行多线扩展,图1是其扩展电路。
在图1所示的PC机串口扩展电路中,74LS161是二进制计数器,1脚是清0端,2脚是计数端,计数脉冲为负脉冲信号,4051是八选一双向数字/模拟电子开关电路,其中一片用于正向输出,一片用于反向输出。该扩展电路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PC机串口的DTR输出的高低电平来形成74LS161的P2脚计数端的负脉冲信号,使161的输出端P14(QA)、P13(QB)、P12(QC)、P11(QD)脚依次在0000到1111十六个状态中变化,本电路仅使用了QA、QB、QC三个输出来形成对4051的ABC控制,最终使得4051(1)的输入端TXD依次通过与TX1~TX8导通而得到输出信号,4051(2)的输出端RXD与RX1~RX8依次导通形成输入信号。由于RXD和TXD的导通是一一对应的,因此串口通信就可以依次通过与多达8个带有三线基本串口的外部设备进行通信传输以实现数据传送。PC机端的电平转换电路是将RS232电平转换为TTL电平,外设端的电平转换电路是将TTL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由于这种转换有许多电路可以实现,因而,这里不再介绍。
2.电路使用程序
对PC机串口COM1的编程如下:
……
… ;对COM1口的波特率等设置;
MOV DX,3FCH
MOV AL,XXXXXX01B
OUT DX,AL;D1生成RTS负脉冲,对74LS161输出端清0
MOV AL,XXXXXX11B;
OUT DX,AL ;4051的RX1和TX1导通
CALL COM ;调用通信子程序,与第一个外部设备通信;
MOV CX,7 ;设置循环计数器;
NEXT:MOV DX ,3FCH
MOV AL,XXXXXX10B
OUT DX ,AL ;D0位生成DTR的负脉冲,形成161的P2脚计数脉冲
MOV AL,XXXXXX11B
OUT DX,AL ;RX2和TX2导通
CALL COM ;调用通信子程序,与第二个外部设备通信
LOOP NEXT ;循环与另外6个外部设备通信

… ;通信子程序略
3.使用说明
由于该扩展的多路接口在通信时共用一个子程序,因此在与某一路导通时,系统只能与这一路的外部设备进行通信联络。
如果工作现场需要立即和某一路通信,则需要对3FCH的D1位执行两个写操作并在RTS脚形成负脉冲,以对7416I清0后,再连接执行若干次对DTR的两次写操作。例如想对第4路外设通信,则需要执行完成对74LS161清0后,再连续三次对3FCH的D0位进行两个写操作以形成DTR脚的负脉冲,然后即可调用通信子程序。
如需使用PC机的COM2串口,只需将程序中的3F8H~3FDH全部换成2F8H~2FDH即可。
如果使用十六选一双向数字/模拟电子开关电路,可将74LS161的QA、QB、QC、QD四个输出端接至电子开关的四个控制端A、B、C、D,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PC机的RS232口与16个带有串口的外设的数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