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自动布线

楼主:
首先Design/Option/Layers中选定信号层(Signal Layers),一般选底层和顶层
然后执行菜单命令Design/Rules,出现DesignRules对话框
可在其中设置布线规则,每一项参数包括布线范围(Rule scope)和布线属性(Rule Attributes)
1。设置安全间距(Clearance Constraint):定义同一个工作层面上两个图元之间的最小间距,例如焊盘(Pad)和走线(Track)之间的间距。可以双击它或者单击按钮Properties进入安全间距参数设置对话框进行参数设置,参数包括布线范围(Rule scope)和布线属性(Rule Attributes)

2。设置拐角模式(Rules Corners):定义布线时拐角的形状以及最小和最大的允许尺寸
3。设置布线工作层面(Routing Layers):用于设置布线的工作层面以及各个布线层面上的走线方向,它的布线属性里可以分别对顶层和底层的布线方向进行设置,布线方向有水平方向、垂直方向等
4。设置布线优先级(Routing Priority):指程序允许用户设定各个网络布线的顺序,优先级高的布线早,优先级低的布线迟。有0~100共101个优先级选择,0最低,100最高
5。设置布线拓扑结果(Routing Topology):定义管脚到管脚之间布线的规则
6。设置过孔形式(Routing Via Style):用于定义各层之间过孔的类型和有关尺寸
7。设置布线宽度(Width Constraint):定义布线时导线宽度的最大和最小允许值

protel之建立项目元件库
执行菜单命令Design/Make Library,程序会自动在本设计数据库中生成对应的PCB元件库,该元

件库文件名与PCB文件的文件名相同,后缀为.lib

网友:
回复 楼主:

弄来看一下,希望能是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