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闪烁问题?

楼主:
如何实现在按键调整时,让数码管闪烁?请高手指点!数码管要用多少时间才能使他闪烁?

网友:
一般用定时器来实现数码管的显示。可以在另外一个定时器里面设置一个标志,在进入按键设置程序后,打开这个标志,然后在定时器里面根据标志来使数码管闪烁

网友:
0。5S

网友:
超过200m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