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菜鸟问题

楼主:
做啦一个2选一,程序编译成功,仿真的时候没看到波形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没指定波形输入文件吧

网友:
我直接用QUARTUS2 调用的第三方工具啊 ,没问题啊,怎么就是没有波形呢!显示: NO DATA

网友:
那就是没有输入啦,小伙子,问问师兄啥的,看看说明书,呵呵

网友:
什么是2选1程序?
可能真的是你仿真的某一步操作错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要不你截图下来看看

网友:
图形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