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开始学Stellaris,持续更新中(5月12号更新)。。。。。

楼主:
不容易啊,在路上奔波了好几天,终于在今天下午到了手中。赶紧打开测试一下

前面已经有人说了如何入门,这里我就不再说了,主要谈谈这块板子的DEBUG 接口

1 使用板载调试器调试板载芯片(默认设置)
  2 使用板载调试器调试外部芯片
  3 使用外部调试器(如JLINK/ULINK等)调试板载芯片
前面两种都不需要额外的设置,只要连接正确就能正常工作了。当使用板载调试器调试外部芯片时,调试器自动会检测到相关信息,同时会点亮红色的DEBUG接口指示灯。
但第三种方式需要特别注意。这块LM3S8962的板子分为两个版本:AB。如何区分呢?我们可以把板子翻过来,看最左边的一行绿色的小字(印在板子上的),如果最后一位为B则板子为B版本,否则为A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区别主要在20PIN DEBUG接口的1脚上,B版本的板子其1脚连接到了VCC,A版本没有。那么这两个版本在使用第三种方式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如果为B以及以后的版本,恭喜你!无需做任何改动即可使用外部调试器进行板载芯片的调试。
2.
如果为A版本,那么就麻烦一点。根据手册上所说,有两个解决办法:
    对于一些有内部供电跳线的调试器来说,我们只要打开3.3VOK
    对于一些没有内部供电跳线的调试器来说,那么就必须在硬件上对板子进行改动了,焊接0欧的电阻到一脚(在20PIN JTAG引脚旁边那个没有标注的焊盘旁)

很可惜,我拿到的是A版本的,估计这次EEWORLD的都是A版本的。

后续的学习文档将会由我的学生和我一起发布,希望大家支持!

另外,请教一下大家,这块板子上默认的那个走迷宫的程序源码在那个文件夹下?一直没有找到啊5

网友:
这篇由我的学生写的,该学生大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嵌入式,所以写的资料一定是第一手的,新手们顶上哦~

1.入门实例,包括如何安装MDK,在找不到LIB文件后如何解决!

网友:
帮楼主统计一下吧,我拿到的板子确实如楼主所说也是A板的,不知道其它人是什么情况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恭喜啦!!

好好学习吧!!

网友:
期待着楼主的更新 :)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太晚

网友:
迷宫游戏源码

迷宫游戏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