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固态继电器输出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可用来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
原先一直担心这种接法不能用:交流固态继电器(非增强型)是双向可控硅输出的,串上一个二极管后输出原理上是输出脉动的直流(半波),原理上相当与单向可控硅输出的方式,因为没实际做实验,所以老感觉有什么地方不踏实,今天我用电灯炮做负载,用示波器看了负载波形,是半波的脉动直流,这下总算安心了,可惜没有直流电机,不然就试试控制电机调速怎么样(这种脉动的直流当然对电机的损坏要比直流电大,一般的应用不考虑损耗的话是可以用的。)

以后还是多多做实验啊,这样会更安心点。

网友:
脉动直流造成直流电机的磁场不是恒定的,也是脉动的,所以直流电机旋转过程中也会脉动,甚至引起电机损坏

网友:
控制直流没问题,如果担心损坏电机可以在后面加滤波电路。问题在于电压,整流后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
回复板凳

在后面加了滤波电容后,整个回路还会有过零点吗?

网友:
你在滤波后级加线经过固态继电器,二极管整流,滤波,电机

网友:
回复5楼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滤波后级加线经过固态继电器,二极管整流,滤波,电机”

疑问:1.滤波后级是什么波形了,接近直流电了,过零点还会有吗?
      2.针对感性负载加滤波电容会不会造成电路振荡呢?如图

网友:
建议楼主在固态继电器输出端价格整流桥,然后再加滤波,这样就能调整整流桥的电压,再来控制直流电机了。也不会出现脉动电流的影响。

网友:
大概是这样,不会影响

网友:
回复7、8楼

多谢2位版主指点。我先改下电路。

网友:
不错,说的好,大家鼓掌

网友:
快上!我等急了!!!

网友:
正直夺取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