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设置

楼主(2010-05-06):
引脚设置
QUARTUS 中的的PINS设置时随意的吗?输入输出还有时钟都是随便设置的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时钟

网友A:
有一定的限制的,呵呵 ,有的pin是io口,有的是时钟口,还要考虑板子布局问题,呵呵

网友B:
不能随便设置的,你得看你使用的板子上各个模块引脚怎么分配然后再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