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工作在5伏电压下能够兼容3.3V的管脚电平么?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ATMega64的
符号参数条件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VIL 输入低电压除了 XTAL1 和RESET 引
脚-0.5 0.2 VCC
(1) V
VIL1 输入低电压XTAL1 引脚,外部时钟-0.5 0.1 VCC
(1) V
VIL2 输入低电压RESET 引脚-0.5 0.2 VCC
(1) V
VIH 输入高电压除了 XTAL1 和RESET 引
脚0.6 VCC
(2) VCC + 0.5 V
VIH1 输入高电压XTAL1 引脚,外部时钟0.7 VCC
(2) VCC + 0.5 V

我理解为3.0V为其管脚最小识别高电压,但是另一个片子是3.3V,理论上应该可以,但容限为0.3V,有点不踏实

想问问有过类似经验的确认一下

网友:
那你有没有查过3.3V输出电平是不是3.3v呢?

网友:
现在手头还没有片子。打算用sst36vf1601

数据手册上最大供电为3.6V。我用的3.3V供电

网友:
你现在关心的是供电电压还是信号输出电压?

网友:
DC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VDD = 2.7-3.6V
Symbol Parameter
Limits
Freq Min Max Units Test Conditions
IDD
1 Active VDD Current
Read 5 MHz 15 mA CE#=OE#=VIL, WE#=VIH,
1 MHz 10 mA All I/Os open
Program and Erase 40 mA CE#=WE#=VIL, OE#=VIH
ISB Standby VDD Current 20 μA CE#, RST#=VDD±0.3V
IALP Auto Low Power VDD Current 20 μA CE#=0.1V, VDD=VDD Max
WE#=VDD-0.1V
Address inputs=0.1V or VDD-0.1V
IRT Reset VDD Current 20 μA RST#=GND
ILI Input Leakage Current 1 μA VIN =GND to VDD, VDD=VDD Max
ILIW Input Leakage Current
on WP# pin and RST# pin
10 μA WP#=GND to VDD, VDD=VDD Max
RST#=GND to VDD, VDD=VDD Max
ILO Output Leakage Current 1 μA VOUT =GND to VDD, VDD=VDD Max
VIL Input Low Voltage 0.8 V VDD=VDD Min
VILC Input Low Voltage (CMOS) 0.3 V VDD=VDD Max
VIH Input High Voltage 0.7 VDD V VDD=VDD Max
VIHC Input High Voltage (CMOS) VDD-0.3 V VDD=VDD Max
VOL Output Low Voltage 0.2 V IOL=100 μA, VDD=VDD Min
VOH Output High Voltage VDD-0.2 V IOH=-100 μA, VDD=VDD Min

网友:
供电3.3v,输出电平就一定要是3.3整么?

网友:
肯定是信号撒
供电3.3V,输出电平的话一般来说有波动吧?

网友:
这不是已经有答案了么 自己想想,呵呵

网友:
它的输出时最小为3.3-0.2嘛 也就是3.1

网友:
这个能够保证么?也就是如果我的供电是不是需要特别稳?

网友:
VIH最小为3.0V是对的,但
1、当AVR输入时,如对方是3.3V电源的话,要注意对方的输出是否能保证有0.9VCC这么高?
2、如遇AVR输出时,对方的输入能否承受5V电压?
在噪声不太大的情况下,如容限有0.3V够了。

网友:
当然不行了

网友:
0.3V的容差,那么实际工作情况下,噪声对其的影响如何呢?

网友:
要通过高温烤机和低温烤机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冒这个风险呢

网友:
到不是风险不风险的问题,主要现在如果只是这样分析的话,确实存在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有多大,能否影响到一般情况的系统工作。这是个 问题。

网友:
低成本方案的确有很多直接连的,一般也不会怎样。但是这种方案是很欠揍的。因为在极端条件下,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要看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了

网友:
呵呵,这本来就是个矛盾,加器件的话必然会引入延时。 倒不是偷工减料的问题。 flash本身就有70ns的延时了,还是最少。

网友:
个单片机会在乎一个门级的延时?

网友:
如果跑AT64最大的频率,这个延时就很重要撒。当然也可以考虑降下来。

网友A(2010-05-06):
我还真么见过单片机要去扣什么门级延时的

网友B:
恩,可能还是比较教条主义了,书本上的分析实际上在应用当中,很多都用不上。 但是很多出了问题之后,还是最终需要书本上的知识来分析,不知道您赞同这个观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