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怎么转换成pcb文件 有什么办法没 ?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如题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软件都自带了吧

网友:
Gerber怎么转换成pcb文件,好像做不到,因为前者是由后者转换出来的,是为了加工,还原的话,因为这些功能都是软件厂家提供的,厂家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功能吧

网友:
软件最多做到能够阅读Gerber文件而已 不可能真正转成pcb文件 至少Gerber文件里不可能有网表信息

网友:
有一个叫camcad pcb translator的软件,可以转到不错的效果,不过比原来的PCB文件肯定差远了

网友:
可能那个软件将相连的铜箔自定义了网络名吧

网友:
网络名还原不了,

网友:
那等于没有网表 估计就是一个不带网表的PCB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把所有网络信息 都删掉 不过不弄成Gerber

网友:
有网表,网络名自己生成的,

网友:
什么软件可以这么干?

网友:
PCB文件各厂家加工细节有差别,gerber加工一致性好很多

网友A:
allegro和AD9我貌似还没发现这种功能

网友:
gerber应该是各种eda软件都有的功能

网友:
gerber的格式是比较统一的,够可以用cam350打开

网友:
我给工厂都是用gerber文件,一致性好,比PCB保密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和AD9我貌似还没发现这种功能

前提条件好像得带网表的,我那个钻孔文件都带,用CAM350生成了个网表。然后用AD6做PCB,一直报错!
然后用老版的PROTEL2.8叫做!能导出一个PCB,但感觉有些线路或者过孔焊盘丢失或者尺寸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