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V输入后面接1个二极管再到LM7805这样做其目的是什么?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大家帮忙

网友:
是不是防止输入接反的

网友:
在12V输入端串联一个二极管 不是并联 正向串联一个二极管到LM7805

网友:
防接反的

网友:
 1、如楼上所讲,防反接;
 2、防止12V突然失电并短路时,机内5V对外倒灌,保护7805。(通常跨接在I-O间的保护二极管可以省掉了。)
 3、如果12V另带有重负载(如电机)时,在串联二极管后再并一个大电容,还能在12V瞬间跌落情况下维持5V稳定,防止系统复位。

网友:
仙猫说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