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脚IC是什么IC?

楼主:
各位老师,小弟的一个灯具内变压器是这个图,那个IC字去掉了,不知道是什么IC,现在坏了,想
修复,我查了其它元件都是好的,很可能是那个IC坏了,那个灯具又很贵,丢了可惜,想把它修复
请教大家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专用IC,不知道名字就没法了。不过可以用其他类似芯片替换

网友:
 看是不是很像?
 不是这块芯片,但就是这类东东了。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就必须知道后级参数,主要是变压器的参数必须和IC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