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缓冲器有什么用

楼主:
PWM输出到缓冲器,再到隔离电路,最后到驱动器缓冲器有什么用

网友:
一般意义上说缓冲器都是为了我让设备之间同步

第一个缓冲器是防止pwm信号的一个突然跳变,速度太快,如果是电机或者带有大型容性的负载,不会突然跳变,这样加上去会对设备产生强大冲击,会使电机损坏,或是电容爆掉,这是我个人见解
像楼主的电路具体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就电源方面来说,这样做其实就是一种同步电路,和缓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