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反激式电源,自己做的反激式变压器,利用PWM调节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的。但是发现效率很低,希望有经验的设计者能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来提高这种dcdc电源的效率  谢谢

网友:
反激式变压器  高频磁芯 选择 合适否?
振荡频率  合适否?
PWM调节  选用 IC 合适否?

网友:
问题就在变压器上,自己绕的变压器漏感较大

反激式电源设计,变压器设计很重要,首先,变压器的体积要适中,否则发热太大,效率较低。二,气隙必须设计合适,如果你的频率较高的话,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不要太大,否则输出功率也提不上来。三,工作Bmax设计的是否合适,一般都是资料上最大的50%~%65左右,这样你的变压器不会磁饱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变压器漏感测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磁芯E I  型的,很小的那种,本来这个电源也不大,输入12输出15,频率40k左右,ic用ld757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收到很多经验,呵呵。漏感,我还真没测过,麻烦介绍一下呗。我现在做的这个反激式电源,效率大概也就是45%左右,是不是很低啊?  请问啊,您做过的效率能有多大?最大能做到多大?

ps:磁通量2000

网友:
我也在做这样一个电源,效率的确是非常低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电源的损耗主要有: 变压器损耗, 开关管损耗, 整流损耗, 你看一下具体是那一边发热量最大,去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