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C平台ICC CVAVR选哪个呀?

楼主:
AVR C平台ICC  CVAVR各有什么优缺点,各位大虾哪个用的多一些?

网友:
我一直使用ICCAVR,挺好使的,向导工具可以完成芯片的一些初始化,建立工程编写程序要设置的东西并不多。
其它的没怎么用过,等楼下的回答吧。

网友:
我推荐GCC(也就是WINAVR)。
原因有二:
首先它是一个开源软件,完全免费。不需要想别的软件那样还要到处去找破解。

其次是这个软件使用的人最多,这样的好处是。你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帮助。

网友:
开始用的是ICCAVR,后来改用CAVR了,那时候,主要比较喜欢它的初始化向导,那时候,ICCAVR还没有这个功能。还有对EEP变量的支持、对位的操作,感觉比较象C51,用着比较习惯,适全我这样的懒人。

网友:
hehe 看来楼主要从中抉择了

网友:
ICCAVR我用

不过这个没有撤销功能

网友:
GCC好些吧,免费的,ICC是要注册收费的,如果不注册,所编代码会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