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防抖

楼主:
大家做过FPGA防抖没

分享下

网友:
心血来潮,画了张“去抖处理原理图”

不一定要找别人的代码看,有了清晰的思路自己写也很容易。其实FPGA和软件处理的手法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定时+计数器:
 ①.每次处理存贮下读得的键值,供下次用;
 ②.拿本次读得的键值跟上次比较,若不同就把计数器清0,若相同就+1,直到到达设定的阈值;
 ③.若计数器到达阈值,就承认这个键值并对外输出。
 ④.阈值自己定,计数器从0加到阈值为数ms比较合适,时间太短去抖能力差,太长则反应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