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开发入门

楼主:
由于我们应用板还在设计,开发板上的外围资源不是很多,主要是些存储器,所以暂时还不能开展FPGA的HDL和NIOS的开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基本的知识吧。

首先是QUARTUS II的安装:如果有安装软件,直接点NEXT就可以了,然后是注册,我现在装的的是开发板附带光盘中的网络版,具体版本如下: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版本的注册方法,首先到ALTERA网站上去注册一个帐号,然后再启动软件时提醒你注册信息框中选择到网上获取注册帐号,这样会自动连接到ALTERA网站上,然后用你的站号登录,会和你确认注册信息,邮箱是关键,一定要核对一下,他的注册文件是通过这个邮箱发给你的,这其中会让你填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你的计算机NIC号,这个号我琢磨了一下就是计算机网卡的物理地址,可以在Tools/License Setup下面直接查看到,下图红色方框内的内容就是了,因为我是笔记本,有两个网卡(一个无线的),所以是两组数据,只要在填写一个就可以了。

注册好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没有注册,编译之后是不会产生烧写文件的(.sof文件)。所以初次使用一定要注意,尽管编译正确但可能得不到.SOF文件,或者时钟是原来的SOF文件,没有改变。

下面再介绍一下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是配合这次ALTERA提供的cycloneIII_3c25开发板使用的,我们可以打开开发板的自带例程,双击 工程文件打开工程,这个工程的顶层是一个简单的原理图文件,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软件。

双击顶层文件,可以打开原理图。

网友:
原理图上有时钟锁相环(PLL),计数器,数据选择器,这三个主要器件组成,我们双击PLL模块可以看到其配置表,在里面可以配置他的参数,然后由系统来生成所需要的PLL,数据选择器也是软件自带的零件库中的器件,所以只要配置好参数就可以使用,计数器是用VerilogHDL来实现的。双击模块可以看到他的描述代码。该例程的效果是通过一个按键来切换LED的闪烁速度。

初学者可以尝试一些小的修改,如分频器的倍数,数据选择器的输入短的信号,或者重新分配管脚,分配管脚方法如下:

网友:
点击图中选中的选项,双击即进入管脚分配的界面,具体的修改办法如下图所示:

分配好了可以关掉这个界面,回到顶层原理图界面,可以看到原理图上指示的管脚名称已经被修改。点击 进行编译,编译完成后可以下载带开发板观察效果。关于下载方法已经在上次发帖中有介绍,这里不再细说。

应用板设计好后,会和大家更深入地学习cycloneIII系列FPGA的HDL以及NIOS的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