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按说A/D前面不加低通滤波

楼主:
按说A/D前面不加低通滤波,因为采样造成的混叠会使情况“很糟”,

但事实上似乎没那么严重。各位是否都加所谓的抗混叠滤波?

网友:
那也要看你的采样频率是不是很高啊

网友:
在电灯下看到风扇的车叶倒着转,就是 频闪效应 中相当于「混叠」的情况。

网友:
高频干扰太强的地方事实上似乎很严重,这就是加低通滤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