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阳驱动的问题

楼主:
第一图,不能驱动led显示,但第二个图可以!!
为什么??
是不是共阳极只能用npn驱动啊??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共阳驱动,我想在P2.0是3.3V的MPU输入信号时,可能只用图二可以正常工作,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用图二的驱动方式可靠吗?

网友:
 严格讲,右图的用法是错的,但左图缺少基极限流电阻,可能一下把管子烧掉了。

网友:
仙猫讲得有道理啊!

仙猫讲得有道理啊!:$

网友:
BP2808的样品如何申请

颜工:BP2808的样品如何申请?谢工
*****************************************************
可写E-mail向我申请啊?生产LED灯具的客户优先!
alecyan@sh163.net
颜工:P

网友:
请简述BP2808工作原理

颜工:请简述BP2808工作原理。小李
*************************************************
BP2808基本工作原理
BP2808 是专门驱动LED光源的恒流控制芯片。BP2808 工作在连续电流模式的降压系统中,芯片通过控制LED光源的峰值电流和纹波电流,从而实现LED光源平均电流的恒定。芯片使用非常少的外部元器件就实现了恒流控制、模拟调光和PWM 调光等功能。系统应用电压范围从12VDC 到600VDC,占空比最大可达100%;适用于交流85V-265V 宽电压输入,主要应用于非隔离的LED灯具电源驱动系统。BP2808 采用专利技术的源极驱动和恒流补偿技术,使得驱动LED光源的电流恒定,从交流85V-265V 范围内变化小于±3%。结合BP2808专利技术的驱动系统应用电路,使得18W 的LED日光灯实用方案,在交流85V-265V 范围内系统效率高于90%。在交流85V-265V 输入范围内,BP2808 可以驱动从3W 到36W 的LED光源阵列,因此广泛应用于E14 /E27 / PAR30 / PAR38 / GU10 等灯杯和LED 日光灯。
BP2808 具有多重LED 保护功能包括LED 开路保护、LED 短路保护、过温保护。一旦系统故障出现的时候,电源系统自动进入保护状态,直到故障解除,系统再自动重新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复用DIM 引脚可进行LED 模拟调光、PWM 调光和灯具系统动态温度保护。
BP2808 采用SOP8 封装
颜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颜工了

网友:
我也想了,本想用第二种接法省一种器件.

细想之下.第二种接法问题太多,最后可能影响到MPU工作稳定性.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3D1&frombbs=1

这是最后确定的电路,不知有问题不?

网友:
LED日光灯应用典型方案设计

颜工:有无BP2808的LED日光灯应用典型设计方案?文工
********************************************************************
LED日光灯的LED光源灯条电源驱动方案有很多种,目前非隔离方案因其效率高、体积小、成本低而占主流,而用PWM  LED驱动控制器来做LED日光灯驱动电源的又占绝大多数。事实上传统的荧光日光灯都是非隔离方案。
以AC85V—264V全电压输入为例,采用BP2808为主芯片来设计负载为小功率多颗LED光源多串、多并的LED日光灯时,整个系统方案的设计方框图思考如下:
全电路由抗浪涌/雷击保护、EMI滤波、全桥整流、无源功率因素校正(PPFC)、启动电压(包括前馈补偿、开机后的馈流供电、驱动变软)、恒流补偿、PWM控制、源极驱动、LED光源阵列,以及采样电阻、Toff时间设定、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等各部分组成。
LED光源阵列设计为0.06W白光LED(SMT或草帽灯) 24个串联、12~14串并联的方案,驱动288个小功率WLED,总功率18W。
18W LED日光灯系统主要参数设定如下:
        电源主要参数:
输入电压:Vin=85V-264V
工作频率: Fin=50Hz
单个LED电压: Vled=3.2V
单个LED电流: Iled=20mA
系统效率: η=90%
功率因数: PFC=0.9
电感电流纹波系数: ΔIL= 65%
        相关参数计算及设定:
输出电压: Vout=24s×3.2V=76.8V
输出电流: Iout=12p×20mA=240mA
输出功率: Pout=76.8×240=18.4W
电感峰值电流: ILpk=240+(240×65%)=396mA
电感纹波电流: ILrp=2×(396-240)=312mA
关断时间: Toff=10.8uS
按此数据思考,全电压18W LED日光灯开关恒流源的设计电路如图3所示,其各部分的功能如红字所标注。图中抗雷击和EMI滤波组成EMC电路,馈流供电是利用已经做在芯片内部的整流二极管来实现的。
颜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