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昨天做的调频无线话筒

楼主:
调频无线话筒,只有一级放大,还没调试!!等下调试呵呵!!

开始调试啦!!

网友:
要看效果图哦 呵呵 可惜是声音 要不楼主描述下呗 呵呵

网友:
业余条件下,这样的单管调频话筒的调试工作是会让人抓狂的 、、、

高频无线电没有测试设备是很难玩起来的,因为理论计算的振荡频率与实际频率差很多

网友:
其实不用怎么调试啊!只要频率在85到100作业 用收音机挺好调的,50米差不多了,记得初三时做个,板是用小刀刻的 可惜找不到了,电阻没合适的都是好几个串或者并的 密密麻麻一大堆

网友:
还没玩过,有空也玩一下~

网友:
电路好难调啊,之前也做了一个,奈何高频没学好,连震荡都没有,失败之极

网友:
楼主调好了没有?

天线做得太大了吧,绕数圈就行,如果没有放大级不用天线也行,

网友:
这个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