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仿真问题

楼主:
在QUARTUS  调用MODELSIM仿真时,进行RTL仿真,为什么点一下最下面的状态栏数字加2呢?好像是单步仿真啦?
可能是我不小心在SETTING  中SIMMULATION  中胡该啦一下造成的。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万分感谢啊 !:(

网友:
加2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恢复吗?

网友:
我就是想恢复啊!现在是单步执行!点一下,状态栏动一下!本来的应该是点RTL仿真之后就直接出仿真图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 “run -all” 命令或“run -时间(如run -10ms)”命令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