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的N种玩法(七)----Freertos (有文档,有代码,有视频)

楼主:
一个LEDN种玩法()—FreeRtos

Author: chenzhufly

Email: chenzhufly@126.com

从前面看大家的讨论,貌似对操作系统都情有独钟。那么这篇就来在操作系统上完成LED程序吧,呵呵!

嵌入式操作系统那么多选哪个呢?当我迷茫,彷徨的时候,我在一篇介绍LPCXpresso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Code Red公司功能全面的Red Suite工具包支持运行时执行跟踪和操作系统向导,能够快速实现FreeRTOS配置

哇,原来LPCXpresso直接就支持FreeRTOS了,真棒~~~~~~~~~先看看再说。

1. 点击File -> New -> Project,选择 C Project

2. 看见没,有个基于LPC1700FreeRtos模板,可以我们现在的主芯片是LPC1343啊,不匹配!先不管这些,生成个工程再说。填写Project name,以及Project所在位置Location,我这里工程名就叫freertos_testJ

3. 接下来直接点Next,我也没有深入的做研究,有兴趣的话,大家一起多讨论讨论吧

Freertos配置选项

设置FreertosAPI

这里选择LPC1343

配置好以后,代码结构如下图所示:

编译,很顺利没有错,J

但是还没有改好,居然还用的是LPC17XX的初始化文件,郁闷!

4. 接着就是按照LPC1343来修改这个工程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  首先把cr_startup_lpc17.c 替换成 cr_startup_lpc13.c,这样工程就可以在LPC1343平台上跑起来了。

2)  增加LED测试代码,把include文件放在FreeRTOS_include文件夹,把底层驱动放在FreeRTOS_src文件夹,修改后的代码结构如图所示:

3)   到这里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开始搞测试代码。

5. 代码示例

6.  直接修改自动生成的main.c函数,本身已经是两个任务直接的切换,哈哈

7.  #include "FreeRTOS.h"

8.  #include "Task.h"

9.  #include "queue.h"

10.#include "semphr.h"

11.#include "LPC13xx.h"                        /* LPC13xx definitions */

12.#include "timer16.h"

13.#include "clkconfig.h"

14.#include "gpio.h"

15.

16.#define LED_PORT 0

17.#define LED_BIT 7

18.#define LED_ON 1

19.#define LED_OFF 0

20.

21.int iState = 0;

22.

23.

24.#define USERTASK_STACK_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25.

26.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27.}

28.

29.static void setupHardware(void) { //设置clkled

30.       CLKOUT_Setup( CLKOUTCLK_SRC_MAIN_CLK );

31.   LPC_IOCON->PIO0_1 &= ~0x07;

32.   LPC_IOCON->PIO0_1 |= 0x01;    /* CLK OUT */

33.

34.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35.

36.   GPIOSetDir( LED_PORT, LED_BIT, 1 );

37.}

38.void vUserTask1(void *pvParameters) { //任务1 ,闪灯任务

39.

40.

41. while (1) {

42.    if (iState == 0) {

43.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44.    } else {

45.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_ON );

46.    }

47.    //vTaskDelay(100);

48. }

49.}

50.

51.void vUserTask2(void *pvParameters) { //任务2 ,延时任务

52. while (1) {

53.    if (iState == 0) {

54.        iState = 1;

55.    }

56.    else {

57.        iState = 0;

58.    }

59.    vTaskDelay(20) ;

60. }

61.}

62.int main(void) {

63. setupHardware();//初始化硬件系统

64.

65.    //建立两个任务

66. xTaskCreate( vUserTask1, ( signed portCHAR * ) "Task1", USER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NULL );

67. xTaskCreate( vUserTask2, ( signed portCHAR * ) "Task2", USER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NULL );

68.

69. //任务调度

70. vTaskStartScheduler();

71. return 1;

72.}

到此基于Freertosled例程建立,演示完毕,有感兴趣的,欢迎参与讨论Freertos相关   J

PDF文档:

源代码:

视频短片: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网友:
啥子帖子捏,就没看出来好!

网友: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Lz牛人啊~

网友:
强人啊 !!真的是开眼界了!!!

网友:
我尝试过你的方法,但是灯还是没有闪烁,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