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和双口RAM

楼主:
FIFO和RAM有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用FIFO

什么时候用RAM

网友:
FIFO只能顺序存取数据

RAM能随机地址存取

网友:
FIFO没有地址线,RAM有数据线。FIFO 和RAM没有严格的区别,对于应用范围都是一样,高手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用FIFO和RAM

网友:
看下定制RAM和FIFO的过程就知道了吧,但什么时候该用RAM什么时候该用FIFO,这个。。。: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