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7手机电池的4个引脚都是干什么的?

楼主:
如图,从“+”号到“-”号四个引脚的功能都是什么呢?望大虾们速速指教,万里长征最后一步拉。 对了,还有,听说其中有一个是温度传感引脚,那么把它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可以读取温度数据么?如果可以就更省事儿了。 [ 本帖最后由 zxpla 于 2010-5-8 19:53 编辑 ]

网友:
找块废电池卸下来看看

网友:
同求,是不是有些脚是温度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去百度一下吧,或者用带有温度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每个脚都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