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3位半表供电电源能不能与测试端 共用一个电源?

楼主(2010-05-08):
3位半表供电电源能不能与测试端 共用一个电源?
最近想了解一下3位半电压表头,曾看到有不能共用的说法,请教诸位:
1,是不是这类表头都有此类问题?
2,会出现什么问题和现象?
3,在仅有一个电源的情况下当如何解决?
[
]
电压表
如何

网友A:
使用时厂家都说是用直流供电的表最好都是独立的电源,否则测量数据会不稳定或是跳动,用独立的220V供电的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