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怎样滤波效果更好?

楼主:
最近用到AD698来检测位移,用示波器发现698输出的直流电压有纹波,大约10mv,几十Hz,即使使用电池供电也照样存在!想用简单的阻容滤除,但电容加大到100uF才滤掉了纹波!但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常讨厌的现象:
        就是信号反应迟缓了,明显的感觉大电容充放电再捣鬼!这样的信号就无法实现实时对应了。
本人所学甚少,所以到此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加低通的确会出现烦人的RC时间常数问题,如果频率非常稳定的话何不试一试陷波器,看样子好像就是交流电的工频干扰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陷波器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同上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