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很白痴的关于quartus的问题

楼主:
要是你们觉得很小白也不要不告诉我。。。。本人正在做毕设  边学边做的
我要做语音信号处理,用quartus。。。含燥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信号输入到quartus里。。。
有人能具体告诉我下么。。就是我自己录得语音要转换成什么格式?然后怎么输入到quartus里。。。我做的是纯软件的  不涉及硬件板子之类的。
非常非常的谢谢了  真的很需要  我都快被折磨的不行了

网友:
:( 。。。。等待。。。若是觉得这里说不清楚的话  可以加我qq告诉我604942523谢谢了先

网友:
这个~~~~

我想是不是在输入之前,是不是应该有一个ad转换的过程。
然后设置一个输入端,把采样后的二进制数据输入后缓存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我的确不太清楚,只是这样想的,
占个板凳看看。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问一下导师呀

网友:
  思路貌似有问题
quartus只是个编译工具阿
你如果想存数据,可以用rom

我感觉你是在仿真吧。。。那建议用modelsi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比较迷糊。。。每次见导师  他都说你自己查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导师说让用quartus2.。。。。。乱啊:(

网友:
接触FPGA很少,我以为FPGA开发流程是要先用MATLAB仿真算法,然后通过dspbuilder转成相应的程序,在实际的硬件平台上实现你要的算法效果。

网友:
个人觉得,既然你做的是和硬件相关的软件,就应该最起码了解一点硬件。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做软件当然就是图中FPGA中的算法部分,当然,感觉你应该是用硬件描述语言实现一个逻辑来完成滤波,因此你应该先定义一个数据格式,比如说你用的AD转换器是多少位的,转换速度是多少,是串行输出还是并行输出,这些都和你得到的数据格式有很大关系,最终也会影响到你的设计结果。我说的数据格式就是图中数据流的格式,也就相当于楼主所说的输入信号。然后把这个数据流转换成FPGA的输入信号,也就是滤形文件,然后才能进行仿真,当然了,在quartus里只能进行数字量的仿真,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输出肯定是数字式的,想要验证最终结果的正确性最好再用Matlab算一下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是否是你需要的。其实数据流格式一旦确定了就应该可以用Matlab生成一个这样的含噪信号数据流,然后再做成波形文件。不过这里面的核心还是FPGA中逻辑部分的算法。
我也没做过相关的东西,以上是一已愚见,望大侠指点。

网友: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答  我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又重新编辑了,再看一看我新编辑的回复,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我会好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