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用定时器模式输出PWM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
单片机采用定时器模式输出PWM驱动直流电机,如何才能将直流电机的噪音降至最低?就是PWM调速时候脉宽调至最佳。明天我把程序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
一起发出来,大家都来帮助你

网友:
呵呵,今晚没带程序。我明天就发,今天太忙了。对不住大家了。明天一定发。;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看来春天真是个繁忙采蜜的季节 大家都很繁忙 呵呵

网友:
是啊,最近帮朋友做个单片机控制的足疗仪控制板子。我贴出来单片机定时器模拟PWM输出的程序,在网上不好找呢,我这个可以直接使用的。大家探讨下如何降低电机PWM控制时的噪音。我看到的文章建议加电容和电感线圈。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
单片机定时器PWM输出讨论

这个是C语言编写的,可以移植,大家一起讨论下如何将电机噪音降至最低?

451 Bytes, 下载次数: 600

网友:
选电机也重要

网友:
电机选的是DC24V的,通过三极管进行驱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在驱动电机。

网友:
:(
咋要那么多芯币啊,我都没芯币了,:( :(

网友:
我把芯币取消了, 反正大家都是学习探 讨。

网友:
这个人很不厚道!这个程序这么简单一点点还要5个芯片,太恐怖了!

网友:
下载需要芯币取消了,前些日子忙,也没有学会如何编辑以前的帖子,现在好了,大家没必要再为下载例程发牢骚了。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还会噪音大?

你这控制的是直流有刷电机吧。这种电机应该怎么驱动都不会噪音大的。这还能噪音大??不会吧。
1、你的PWM频率是多少?一般要在15K以上。
2、你的PWM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第一次设计PWM没有经验,我就是调节了几个定时器的参数,就是输出口的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对于电机来说要是输出波形不合适,会造成一个电机磁场的不稳定,这样的话电机就和直接通直流电不一个声音了,会有“哼哼”的噪音。如果并联电容也不信,我试过了,现象是在空载时候速度加快,重载时候速度降到正常速度,我考虑是电容存放电造成的,空载时候电容滤波,把电压提高稳定,重载时候把存储的电放完。

网友:
是机械噪音还是电流噪音呢?

网友:
应该是机械噪声,我认为是磁场共振造成。

网友:
与直流电机串联一只小电感线圈看看,因为你模拟的PWM含有高频谐波,所以会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