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D_LOGIC_VECTOR宽度的问题

楼主:
STD_LOGIC_VECTOR允许定义的宽度(多少个二进制数),希望大家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
我最大写过31  downto 0,我想应该还有更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64位的,不过我个人觉得,只要不超过器件的资源,宽度可以随便设吧!

网友:
我最多写过17 downto 0 呵呵

网友:
4999 downto 0 可以 9999 downto 0 个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STD_LOGIC_VECTOR这个的宽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