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级电阻的阻值测量电路问题

楼主:
现在我要用TLC2254运放对PTC线型电阻进行动态阻值测量,当PTC到一定温度时阻值会高达上千兆欧,而在室温下PTC的阻值一般为20兆左右,请下面电路R1的阻值取100M是否可以

网友:

好像不可以哦,过Rx的电流极小,与运放的偏置电流相当,这样会造成很大误差。也就是说,相对Rx,运放的输入电阻已经不能看成无穷大了。实际测出的是Rx与运放输入电阻的并联值。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输入电阻大,并且偏置电流小的运放,R1的取值应该减小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类似CA3140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