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简单, 却有很多让人想不出原由 ?

楼主:
假设输入为一个理想的脉波, 则VOUT为图(a)时, 其 rise time 与 fall time的成因为何? 有何方法可减少rise time与fall time ?
Ib与Ic 的大小会影响rise time与fall time吗 ?
有时候会遇到输出如图(b)时,其尖波成因为何? 如何消除?

网友:
1,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主要是电容充放电延时引起的
2,请查阅‘信号与系统’相关教材,这是吉布斯现象,基本很难完全消除。

网友:
晶体管本身有一个Cbe 和Ccb会形成第一种情况

网友:
吉布斯现象
  吉布斯现象Gibbs phenomenon(又叫吉布斯效应): 将具有不连续点的周期函数(如矩形脉冲)进行傅立叶级数展开后,选取有限项进行合成。当选取的项数越多,在所合成的波形中出现的峰起越靠近原信号的不连续点。当选取的项数很大时,该峰起值趋于一个常数,大约等于总跳变值的9%。这种现象称为吉布斯现象。

吉布斯自由能

  吉布斯自由能吉布斯自由能又叫吉布斯函数,是热力学中一个重要的参量,常用 G 表示,它的定义是: 吉布斯
  G = U − TS + pV = H − TS
  其中 U 是系统的内能,T 是温度,S 是熵,p 是压强,V 是体积,H 是焓。
  吉布斯自由能的微分形式是:
  dG = − SdT + Vdp + μdn
  其中μ是化学势。
  吉布斯自由能的物理含义是在等温等压过程中,除体积变化所做的功以外,从系统所能获得的最大功。换句话说,在等温等压过程中,除体积变化所做的功以外,系统对外界所做的功只能等于或者小于吉布斯自由能的减小。数学表示是:
  如果没有体积变化所做的功,即 W=0,上式化为:
  也就是说,在等温等压过程前后,吉布斯自由能不可能增加。如果发生的是不可逆过程,反应总是朝着吉布斯自由能减少的方向进行。
  特别地,吉布斯自由能是一个广延量,单位摩尔物质的吉布斯自由能就是化学势μ。

网友:
为何有那个凸点?实际都会有那个凸点吗?还是没听明白,怎么降低

网友:
那个小尖是不是只有第一个阶跃周期有,后来就没有了?

网友:
晶体管做开关都会有延时的,内部的PN结需要一定时间来改变状态,第一种情况的补充解释